昆仑通态(MCGS)
MCGS监测工况点显示,吐血求教!!1!

楼主(2005-04-12):
通风机工况点曲线显示,吐血求教!!!!!!!!!!!!! 工矿点显示问题,大家探讨探讨 现在要实现工矿点的显示,有几个难题未解决:1 性能曲线的输入和显示,性能曲线有几条,都是三次方程的多项式,还有一条阻力曲线,也是三次方程的多项式;2工矿点是性能曲线和阻力曲线的交点,这个点的位置是根据它的坐标确定(坐标值是两个变量,但都实时的值知道).在的问题是:1,如何设置一个坐标系(x,y)坐标的大小,间隔等,2,如何把几个函数方程(已知)曲线在坐标图上显示,3,交点的坐标已经知道,但是如何表示出来,点的大小如何确定;以前是用vb做的,现在在MCGS中不知道怎么实现,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利用实时曲线的画点的方式来实现。具体你可以看一下实时曲线的帮助。如还有问题请联系技术支持!010-62979682转技术支持!

楼主:
谢谢! 正在研究,有问题再请教,您是第一个回的.

楼主:
我做了一下,好象不行,实施曲线是相对于时间的曲线,我要的是压力---流量曲线,而且有一组曲线,都是固定的三次函数关系式,LCLC能讲具体点吗?

网友A:
那你用相对曲线试验一下吧,我看了一下,应该可以!可以利用循环策略来将你的公式写进去,计算两个x,y数值!试验一下!最好给我们打电话沟通一下,说的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