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设置

楼主(2005-04-12):
兄弟啊, 一般伺服放大器能不能通过一定的参数设置把它当成普通的变频器用啊, 可以接普通的马达! 可以吗?

网友A:
一般不能

网友B:
谁说不能,晕,我做给你看! ZHAOGANG2007@163.COM

网友C:
有些是可以的 , 我们就正应用着

网友D:
比如Lenze的9300系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