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出现CPF 01故障

楼主(2005-04-12):
我的是安川616-G5 变频器经常报CPF 01故障,请问各位有何方法彻底排除此故障.

网友A:
主板通讯故障,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B:
这个故障是操作器与控制板通信错误,与控制板上的几个通信的IC有关.一般情况下就是更换控制板,但也可以修理主板,成功几率大约50%,因为有的IC不容易更换.

网友C:
最好更换

楼主:
主板都更换了还出现这样的故障哦!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D:
操作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用G7时也出现过

网友E:
是不是干扰问题啊?

楼主:
多谢各位,更换过主板没有出现过此故障了。

网友F(2010-06-07):
该故障~~~一般出现在CPU板,集成块引脚脱焊造成。

网友G(2012-07-27):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是操作器与控制板通信错误,与控制板上的几个通信的IC有关.一般情况下就是更换控制板,但也可以修理主板,成功几率大约50%,因为有的IC不容易更换.

还有别的办法修复吗?

网友H:
前天修一台是开关电源引起的,输出电压不够,代换tl431后正常!

网友I:
这个故障代码修复率还是比较高的,CPF00不太好修,百分之90以上是主芯片坏了,其余的故障都还比较好修,只要肯登攀,世上无难事。

网友J(2019-10-13):
这个故障彻底解决了吗,

网友J:
这个故障彻底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