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L指令

楼主(2005-04-12):
请高手帮忙:在三菱编程软件GP-develop7.0中使用STL指令对状态元件S编程时输不到梯形图上去,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8-03-17):
STL指令需要直接连接到母线上,而不能中间放置触点。

网友B:
是的,DVEVLOP7.0后STL指令元件编程是有些不同.本来是一行的现在要写两行了.

网友C:
用指令表语言输入。

网友D:
换一种方式

网友E:
以前有遇过,你在每句结束时要写一句STL,才可以

网友F(2009-07-20):
三棱PLC  STL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F:
PLC   ZRST什么意思

网友G:
zrst  是区间复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