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类别怎么分 按什么来分

楼主(2005-04-12):
希望朋友给些变频器类别的知识 怎么分的类别 一般分多少种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大的分类分两类 1.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变频器 2.用于电梯,吊车类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按控制方式可分为: 1.线性v/f控制 2.带磁通电流控制(FCC)线性v/f控制 3.抛物线v/f控制 4.多点V/F控制 5.纺织机械的V/F控制 等好多种,

网友B:
我们是代理变频的,有事可多联系.(业务及技术)013068604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