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wincc做一个流体沿管道流动的动态~

楼主(2005-04-13):
[请教]用wincc想做一个流体沿管道流动,应该如何去做?昨天一兄弟告诉我用动态向导里的message box去做,可是我是初学,不知道具体怎么去做?请各位赐教~~谢了

楼主:
顶上去,怎么没人会吗? 谢谢。

网友A:
用wincc想做一个流体沿管道流动? 本人觉得,首先这个命题就有点问题!除了刚打开闸门时,流体沿管道流动是看不出动态来的。如果是表示刚打开闸门时流体的流动,可以在管内放一个长方体,通过控制长方体的几何尺寸来表达流动。

网友B(2006-04-11):
楼主是想用闪烁吧

网友C(2007-03-15):
   建一个数字过程变量,在工艺管道内建与介质相似对象,并与此数字变量相连;在下位做选一由流量控制输出的时钟存贮器位,并将此输出变量与上位的数字变量通讯却可实现.

网友D:
提个见议

网友D:
可以做个霓红灯闪烁一样表示液体流动,不闪表示不流动,
不过这个我还没搞过

网友E:
用闪烁作可能方便一点,一段连接一段,相邻的两段闪烁设置相反,用一个阀门的内部或外部变量触发

网友F(2008-03-04):
我这有管道流动的控件 可以试用
邮箱yrxmslty@163.com

网友:
直接用个闪烁箭头表示哈哈哈哈~^_^~~

网友G:
图形状态 用几副图做个状态显示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