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ABB600板

楼主(2005-04-13):
谁有ABB600---ACS601-0011-3机的CPU板,板后印有3BSC9800048285,原板电压检测有问题,显直流电压低故障.

网友A:
不一定实主板的问题,请检测相关回路

网友B:
都大的功率,可以帮你看看么? 欠压好解决的

网友C:
分压电阻检查了吗?

网友D:
你确认是这块板吗?标签为:NAMC-11C? 如果能将故障现象说得更详细,我可以替你判断。我有一些ACS600的板子,可以给你提供。电话13707172085

网友E:
我有一块NAMC-11的板子,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110KW,C拆机的,但你首先排除NINI-42/43没问题,才能断定是这块NAMC-11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