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在XP下如何安装

楼主(2005-04-13):
在XP系统下如何才能安装WinCC

网友A:
1.消息队列服务安装: win2000:消息队列服务(MSMQ)中的“独立客户”,“消息队列服务不访问活动目录” winxp:消息队列——详细信息——只选组件“公共”,取消选择其他所有的组件 2.安装SQL Server 2000 for wincc 3.安装wincc 4.安装授权。

网友B:
哪里能找到SQL Server 2000 for wincc的下载网址,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C(2005-05-30):
wincc 6.0中带有这张光盘

网友D(2005-07-21):
必须是SP2版本的XP

网友E(2005-09-03):
不要装SP2的XP,会导致wincc无法显示趋势图等问题,我们所有的项目中都安装sp1的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