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ogix5000的应用

楼主(2005-04-13):
目前我正在通过RockWell公司的ControlLogix5555通过DeviceNet控制160SSC变频器,用的是RSLogix5000软件,请问怎么去找运行位?

网友A:
控制位你应该找160SSC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面有地址对应表。

网友B(2005-11-02):
對,看一下變頻器的地址對應表,就可以找到相對應的位了!你用的應該是RSLogix5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