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问题

楼主(2005-04-13):
伺服驱动器通过指令脉冲的频率来控制要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伺服驱动器通过改变电压来控制要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下。

网友A:
我没有看到问题呀?

网友B:
这是可以的,但是伺服驱动器的数字量输入可以接受的最高频率有限(西门子为2K),如果要求高速或高精度,可能会有问题,我以前遇做过类似的问题!如有必要可以和我电话联系!010-88579715 李!

网友A:
我对西门子确实没有接触过,只是,上面这位先生,您确认最高频率只有2K?这可是在说位置模式下的控制脉冲信号,200K就已经很低了,西门子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B:
to:刘岩利 你理解错了,我知道楼主的意思,他是想通过伺服的数字量输入点接受高频脉冲信号来控制伺服电机,而西门子伺服驱动的数字量输入点不是专门为读高速脉冲设计的,是一般的数字量输入,所以最高只有2K的频率,已经很高了不是吗?

网友A: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不过,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通常不是用I/O口,而是专用的脉冲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