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

楼主(2005-04-13):
请问步进电机技术数据中的保持转矩是啥概念?请各位大虾赐教!在线等!

网友A:
保持转矩,电机有电压无电流的转矩。 定位转矩,无电压无电流的转矩。 最大静转矩,有电压有电流时的转矩

网友B:
“保持转矩,电机有电压无电流的转矩。”这是什么状态?线圈断了?

网友C:
To:刘一名 能给大家讲一下你说的前两种状态吗?

楼主:
To:站长老刘 保持转矩是广州数控步进电机提及的技术参数。是否可以理解为就是额定转矩或最大转矩? To:刘一名 能否详细的介绍一下?

网友D:
我写一下我的读书心得: 在额定励磁方式和额定电流或电压下步进电机的静转矩和转角之间的关系叫做静态矩角特性,它是一个接近正弦特性的曲线,在该曲线峰值处的静转矩就是最大静转矩。 对应不同的测试组合,步进电机每一个具体转角的最大静转矩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保持转矩就是这些最大静转矩中最小的那一个;也就是说保持转矩是在静止状态下保持步进电机锁紧不失步时可对其施加的最大转矩。

楼主:
To:亦云人云: 你好!能否说的直白一点?谢谢!看了你的留言之后仍不慎明白!

网友A:
“保持转矩,电机有电压无电流的转矩。”这是什么状态?线圈断了? --------------------------------- 不是线圈断了,就是没有给驱动器发脉冲信号时的状态,

网友E:
保持转矩即电机转速为零,在与驱动器不脱开的情况下,能够输出的力距!相当于抱闸力距!

网友A:
以上几种叫法不是统一的,有的可能不一样, 定位转矩,无电流时的电机转矩,包括轴承摩擦转矩。一般为最大静转矩的1/10。此转矩不能用做定位控制。 最大静转矩就是,名义电流下电机产生的最大转矩

网友A:
保持转矩,电机有电压无电流的转矩。”这是什么状态?线圈断了?   --------------------------------- 是驱动器没有给电机发脉冲时的状态,

网友D:
To 单立人 定义一个指标,就必须同时考虑测量方法;你说的是指标,我解释的是如何实测指标。 1.在额定励磁方式和额定电流或电压下,锁紧步进电机。 2.对电机轴施加扭矩,步进电机就有角位移(但并未旋转失步),实测扭矩和角位移的关系。 3.实测出未失步情况下扭矩可达到的最大值,叫做步进电机的最大静转矩。 4.步进电机走一步后停下,再重复测最大静转矩,如此重复测出若干个最大静转矩值。 5.这些个最大静转矩值当中最小的那一个值就是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