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急!急!

楼主(2005-04-13):
我的一台三垦IPF15K的CPU板通电无显示,+5V,+12V,+24V均正常,通电后从CPU板输出的主接触器吸合指令也使主接触器吸合了,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换个面板试试,不好的话是CPU控制板坏了,联系13968126658帮你搞定

楼主:
我的一台三垦IPF15K的CPU板通电无显示,+5V,+12V,+24V均正常,通电后从CPU板输出的主接触器吸合指令也使主接触器吸合了,换CPU板试正常,CPU板这种故障可以修吗?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B:
CPU板要吗?我有,价格优惠! JIYU12345@J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