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温度数显表XMZ-F9-08-020A是那个厂的型号

楼主(2005-04-13):
我想知道温度数显表XMZ-F9-08-020A,是那个厂的型号!谢谢!

网友A:
怎么没听说过啊,我这只有XMZ数字显示控制表。

网友B:
我想知道温度数显表XMZ-F9-08-020A,是那个厂的型号!谢谢 没听说过,不过现在一般的温度数显表都能用 我用过 SC-XMZ6 微电脑数字显示器 要连接控制表一起才能用。

网友C:
可能是百特工控的数显表,上www.fbtc.com.cn看看~~

网友A:
楼上是不是百特的人,我上去看了看,好像没有这型号。

网友D:
不是百特表。

网友E:
这种表需要什么型号干什么,大家命名多不一样,所以没关系,选谁的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