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请问300PLC的定时器如何用普通格式写入时间

楼主(2005-04-13):
高手请进-请问300PLC的定时器如何用普通格式写入时间 高手请进-请问300PLC的定时器如何用普通格式写入时间 遇到问题,现在我用300的PLC和触摸屏做个改时间的改300的定时器时间格式为S5TIME我要用触摸屏如何转换。。现在我没转换直接是S5TIME的显示的数值是不对应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A:
选择S5TIME,F1键, 看一下它的格式, 用变量引入就可以, 自己想用什么格式就什么格式

网友B:
也可以自己写一个FC用于转换

网友B:
顺便请问一下,S7-300有格雷码转换的功能吗?

楼主:
..现在我设的默认直是 2分钟,可在触摸屏显示的却是800多秒。小数位1位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还有就是怎么把变量引入啊。。比如我定义DB1.dbw2为S5TIME 那我触摸屏的变量 写多少?也是这个吗?

网友A: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第一,你要分析S5TIME的格式,也就是每个位代表的意思。 第二,让你引入变量,是用最方便的方式来设定时间,而不是,直接 用。 第三,西门子的F1键真的很好用,你应该多看看的。。。

网友B:
分析S5TIME的格式 做个FC: 确定单位、使用I_BCD、 我只知道这重方法,不知两位还有何重简洁的办法?

网友C:
应该没更简单的了吧?别忘了验证范围0-2457

网友D(2018-07-02):
REAL-ROUND-FC40输出结结果就是s5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