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向该论坛的大虾们求助!!!

楼主(2005-04-13):
见到文章的大虾们,好!!!小弟刚入行一年,这厢有礼了!!! 我去年毕业在一家铝厂工作,有台设备飞剪,就是把铝卷剪成铝板的设备 在该设备中有废边卷取设备,但其电机只有正转,有时后废料的厚度较大 硬度很大,废料无法取下,就要手动接反转,十分麻烦,小弟就想将其改造 有反转,但涉及到PLC程序的修改,程序小弟可以搞定,但小弟十分困惑,就 程序修改后会不会使系统崩溃,要从新组态???????????故此向各位大虾求 教,先谢过了!!!(注PROFIBUS上的站:PLC:SIMATIC S7 300 ,直流整流控制器:SIMATIC TP270,交流变频控制器:SIMATIC M440,两个操作台子站)

网友A:
1、废边卷取设备,电机只有正转;电机是否为变频器驱动? 2、变频器是否通过PROFIBUS-DP控制? 我按满足以上条件解答如下: 1、硬件不需要重新组态,程序修改后也不会使系统崩溃,但要求保证修改后程序编译无误,否则会PLC会切换到STOP模式; 2、只是修改程序,而且仅需要按启动工艺要求修改变频器的控制字即可; 3、但是修改时谨慎从事,特别考虑人身设备安全。 如果需要帮忙,发信到:loden29@163.com

楼主:
谢谢你loden ,废边卷取没有变频器,鉴于你说的这些 情况,由于我入行太浅,车间对我也不是太信任,所以我 采用了纯粹的硬件连接,增加了一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中 间继电器,其控制主要是弱电到强电,24v~220v ~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