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执行机构

楼主(2005-04-13):
为什么电厂里的执行机构有的用开关量调节,而有的用模拟量调节,都挂在DCS上,用模拟量调节岂不是浪费伺服放大器吗?

网友A:
不一定会浪费伺服放大器,也不一定要用伺服放大器,看系统在设计的时候是否需要,我曾经尝试过直接用PLC的模拟输出模块直接驱动电液伺服阀,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精度工况下工作.

网友B:
不一定会浪费伺服放大器,也不一定要用伺服放大器,看系统在设计的时候是否需要,我曾经尝试过直接用PLC的模拟输出模块直接驱动电液伺服阀,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精度工况下工作. PLC 成本太高了, 为什么电厂里的执行机构有的用开关量调节,而有的用模拟量调节,都挂在DCS上,用模拟量调节岂不是浪费伺服放大器吗? 各有所需,

网友C:
某名的帖子已被删除,欢迎换名再来。

网友D:
每个点用什么门是有工艺专业定的,现在一般135以上机组都是选用一体化执行机构,不用专门的伺服

网友E:
电厂很多执行机构是电动门,是电机正反转控制,只是简单的电气配电,多了手自动功能。若负载是风门或阀门,执行机构为伺服放大,无论开关式和电子式均有伺服放大器。电子式集成了伺服放大和手操器,更高档。液压电动阀应用在负载力矩大的设备上。

网友F:
罗老师,直接用PLC的模拟输出模块驱动电液伺服阀,驱动能力名句够吗,会不会损坏PLC?

网友G(2006-10-16):
有些调节是要精确的,连续的

网友H:
恩,有的位置动作非常频繁,精度要求又高

网友I:
               亚洲科技仪器(香港)有限公司既深圳市亚科仪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代理Limitorque利米托克,AUMA奥玛,ROTORK罗托克执行器,MOOG阀,有需资料和产品的朋友请和我联系  13924641960
herywu@163.com

网友J:
用带现场总线功能的执行器,系统费用最省!

网友K(2006-11-16):
大哥。看清楚再说些!
模拟量能和开关量的目的一样吗?

网友L:
PLC 成本不高

网友M:
窃以为把伺放的功能集成到DCS或PLC为佳,不管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都可以方便的实现控制功能。关键原因是是软件比硬件相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