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名词解释:一次传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4-13):
各位专家,高手,请问一次传感是什么意思?真诚求教,多多点拨阿,拜托了

网友A:
就是把物理量(非电量)变化转换成便于采集的电量变化的过程。

网友B:
某网友发的帖子:  “仪表分三个阶段   感受单元-变送单元-显示单元   一次就是 从感受单元采集到变送单元的过程   说白了就是 探头对物理量的采集” 内容不错,欢迎换名字再来。。。

网友A(2005-06-01):
间接精辟!!同意。

网友C:
对:非常棒

网友D:
请问,那是不是还有二次传感呢?

网友E(2005-07-29):
周工解题比解梦更厉害

网友F:
我还以为是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好像也差不多。

快,手动控制!!!

网友:
二次传感就是二次变送了,就是送到显示仪表上了哟。

网友G:
还可以这样说: 工况中物理量的变化如温度、压力、差压、流量或量液位的变化由电量如电容、电感、电阻、电流、电压等来反映出来。这就是一次传感。 二次传感就是将上面的电容、电感、电阻、电流、电压的变化统一变换成4-20mA或1-5Vdc的标准信号进行远传显示。这些其实是由惠斯登电桥来完成的。 010-82325885 朱先生

网友B:
‘一次传感’这个词本来就非常勉强,‘二次’更没有‘传感’这一说。 通常叫‘一次仪表’,指传感器、变送器;‘二次仪表’指显示、控制、记录等。

网友H:
仪表是“一次仪表”,传感器是“二次仪表”是不是?

网友I:
白话就是“装在现场设备上的叫一次仪表,在集中控制室或控制箱里的叫二次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