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5-04-13):
我使用三菱FX2N系列PLC,为什么总在监控时发生通信出错,FX1S无法读入数据

楼主:
请教了。我使用三菱FX2N系列PLC,为什么总在监控时发生通信出错,FX1S无法读入数据.

网友A:
你是不是在用了sc-90這條線﹐你可以試一下接地線﹐如果你沒接地線會有這個現象

网友B: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经历如下,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 数据线不够长,我们重新焊了一个,结果在调试的时候触摸屏老是死机,后来查到时其中一根断了

网友C:
请问:如何用电脑代替触摸屏,就是说使用一般计算机应用人机界面控制plc(或设备)

楼主:
谢谢各位对小弟的帮助,

网友B(2005-05-29):
回 林磊 一般连到电脑的COM上,每种PLC都有所不同,每种PLC的帮助中都很详细的.

网友D: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PLC的模拟软件下载啊? 我是个初学者,请各位高人多多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