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好PLC!

楼主(2005-04-13):
本人是刚刚毕业,就进入一间自动化公司工作,本人学的专业跟做的工作很不一样,虽然如此,但我还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最近经理要我学PLC,我学了几天都是很糊涂,请各位爱好者、高手们帮帮小弟,教教我怎么可以学号PLC,可以从实际中应用!谢谢!(我们公司是使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谢谢!谢谢!我的邮箱地址:halihaitun@163.com!QQ:248602344!

网友A:
抵制日货

网友B:
我也一样啊 也是三菱的。温度PID控制,给有也来一份,好吗? smile2003713@163.com

网友C:
看书(理论)+实际操作(编程后用PLC试试运行状况如何等------)+有问题就交流

楼主:
我知道啊!我平时要搞设计,只有很短时间学习!请大家帮帮我,告诉我一个学习的方法!谢谢啦!

网友D:
前车之鉴,后人良师也。吾亦初道也,望先人指路。谢谢了!!!

网友E:
对这个问题,我也曾经一样。记得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一是要搞懂PLC寄存器的地址分配,二是要搞懂PLC的工作方式,三是要搞清楚被控对象的动作逻辑。当然啦,对指令的熟悉必不可少。还有,多实践,要有东西玩才可以,否则纸上谈兵没用的。

网友F:
先看书,后实践

楼主:
谢谢!恺撒的帮助,我会努力的,谢谢啦!

网友G:
多动脑,多动手,可能的情况下多动嘴。 忌讳眼高手低,光想不练。

网友H:
先理论,后实践. 先动手,后借鉴. 先小,后大

网友I:
我用过FX2N。不过没用扩展模快。通讯也没用过。如有帮助。请联系。 gjf-2@263.net

网友J:
怎么才能学好PLC与组态软件的数据传输和实现监控画面,我的邮箱是:HGB0217@126.COM 谢谢!

网友K:
我是刚刚去来混,不知道PLC怎么下手。 那位老师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L:
1。买一本比较专业的书 2。有一套配套的plc 3。熟悉其编程软件后自己编写程序试验 4。不懂的向专家请教 5,总结学习结果 6。向纵深方向研究

网友J(2005-06-22):
怎么才能学好PLC与组态软件的数据传输和实现监控画面,我的邮箱是:hgb0217@126.com 谢谢!

网友M:
我想知道用三菱的FX2N系列PLC在哪些工程上用的多啊

网友N:
我也是初学者,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网友O:
通读产品说明书,边看边操作,这样学的快,而且很难忘掉。 我用这种方法学了好多东西。

网友P:
我已经学过PLC了,那只是一般的编程,高级编程我没学 至于一般编程的方法我认为:就是要学会编程的具体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去搞清楚没一点.

网友Q:
多看书,实习就可以了

网友N: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网友R:
我最近刚做完一个系统的自动控制,采用FX2N,这个系统是螺杆式制冷压缩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用到了A/D模块,温度,压力的采集。通过实践才知道要学好PLC最基本是: 1 了解本本上的东东,特别是它们的语言明白, 2 会知电气控制回路图 3 实践(这是最重要的) 只有通过实践才知道自己对PLC的理解程度,掌握程度。 所以说没有通过实践的人说他懂PLC,那就是在放屁。PLC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网友S:
1 懂并熟悉电气原理(接线的那种) 2 看清楚编程说明书,把需要用的语句吃熟 3 大胆想,小心检验

网友P(2006-05-03):
不好意思我们学得不是三菱的,是德国西门子的。我觉得要学好PLC主要还是实际操作,理论在后。

网友T:
胆大心细

网友U:
我也曾用过三菱的,感觉和西门子的差不多,但没有西门子的好用,我觉得还是西门子的好入门一些。。。

网友V(2007-04-14):
我是新手,麻烦那位高手给一份PLC的资料,谢谢,我的QQ是491034980

网友W:
新学PLC: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4-21 16:36:00
先理论,后实践.
先动手,后借鉴.
先小,后大
同意

网友:
在现实的的工作中,
看到有一些简单的机器,
可以自动来做做
另外,要想学习,
一定要自动有一台PLC和电脑,
随时都要做一些测试.
多想!多做!多看!
我相信你能成功!

网友X:
我也是学三菱的,给我一份PID关与温度的控制谢谢. wangrong8690@126.com

网友Y:
自己动手实践,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