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楼主(2005-04-13):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就二者的使用性能作一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二、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网友A:
又看到这个帖子了,就把我以前在另一个论坛的回帖重贴一遍好了。

网友A:
写这个帖子的人,是卖交流伺服电机的吧?内容基本正确,但是,不全面。楼主用于对比的几个部分,有些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 1、控制精度不同 显然,楼主不知道步进电机驱动器有“细分”的概念。两相步进电机的步进角是1.8度没错,但是,现在64细分的驱动器也很常见了。注意,这个时候,电机是200*64=12800个脉冲转一圈。而市面上常见的交流伺服,编码器不过是2048或者2500线的。当然,有17位编码器的电机,不过,步进驱动器也有256细分的。从分辨率而言,交流伺服还是要高一些,但是远没有楼主所写得那么夸张。而且,既然是说控制精度,那么,用过伺服的人都应该知道,伺服的动态重现性是分辨率的多少倍。就常规设计而言,选型时,要把重现性指标乘以5作为伺服反馈的分辨率。这样,伺服的控制精度真的比伺服好吗? 2、低频特性不同 当步进电机细分数达到32以上时,基本就没有低频振动的问题了。而伺服想保持一个准确、稳定的低速,用过的人应该知道参数有多难调(只要速度、不要位置的话,还好做一点) 3、频矩特性不同 对于转矩,需要补充一点,伺服本身是没有保持力矩的,而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区别在于,伺服电机的所谓静止,实际上是一个动平衡的过程,电机不会真的停在指定位置上(所以交流伺服的重现性要定到反馈分辨率的3-5倍,而步进电机重现性可以比分辨率更高)。 4、过载能力不同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对于力矩浪费的说法,还是有点意见。很多步进驱动器提供了半流功能,在不需要全力矩输出的时候,可以降低电流,减小力矩。 5、运行性能不同 丢步确实是步进电机的致命缺陷,但是,伺服就可以不考虑加减速的曲线吗?你真给一个阶跃信号试试,电机会有多大的抖动。不过抖归抖,最终还是会停在正确的位置上,这确实比步进强。如果是定位控制,这个抖动无所谓了,如果是过程控制,谁敢这么用? 6、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因为交流伺服可以有瞬间大扭矩输出,所以加速性能可能比步进强,不过松下加到3000RPM用几毫秒,先试过再来说话好不好?而且说到响应,那就不能不说交流伺服的本质缺陷——滞后。一般电机,速度环响应2毫秒,位置环响应则很少看到数据,一般认为是8毫秒。说到快速起停,伺服总是手其响应频率限制,而步进电机基本不用考虑响应时间的问题。用步进电机可以很简单的做到一秒起停100次,每次移动20微米,用伺服大家可以试试看。 步进与伺服,无所谓优劣,各有适用场合而已,一般来说,大负载,高速度的应用,不要用步进电机,但低负载、低速度的场合,高细分的步进性能比交流伺服要好。

网友A:
上面所说的伺服都是指交流伺服,直流伺服没有经验,不敢妄加评论。

网友B:
楼主的帖子《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用http://www.baidu.com/ 搜索后,可知在很多网站上都已发帖;不知此帖可是楼主的原创,抑或是转帖,最好注明出处。

网友C:
刘岩利兄果真高手也!!佩服佩服!!这些交流伺服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如:低速性能差,滞后的问题我都遇到过,当初可真让我这个新手费了不少脑筋,总纳闷为什么我的交流伺服怎么就没那些销售人员说得那么好呢,要是早点能看到您的分析我就会少走些弯路啦,谢谢!!

网友D:
这样进行对比从客观上给我这个新手一点提示,对他们的性能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网友E:
高手,刘岩利兄果真高手也!!佩服佩服!!

网友F:
我对PLC,人机界面有一点点认识,听到刘岩利老师和各位高论十分佩服,我很想学习工控方面的知识,不知各位可否愿意指教,交流,谢谢!邮箱:lyfhxm@21cn.com.

网友G:
刘老师分析得真精辟啊!

网友H(2005-05-16):
鄙人在工控界也有N 年历史了,但一直只使用过步进电机,今天听在场的各位老师一番见解,真的很钦佩,只想各位老师今后能让在下也加入论坛的学习中,希望刘老师及各位前辈多赐教,谢谢

网友I:
请问斑竹,什么是伺服的动态重现性?

网友J:
我是初学者,是第二次进这里,第一次想发言,但不知道怎么发,一不留神发了一个空信息,找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改信息,没办法只好把信息留在上面,结果扣了一分,好惨啊! 不过现在知道了,以后不会出现类型问题了。 在这个论坛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请大家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K:
我对PLC等有一点点认识,听到刘岩利老师和各位高论十分佩服,也同样很想学习工控方面的知识,不知各位可否愿意指教,交流,谢谢!邮箱:fawscl@sohu.com。佩服各位老师的学识!!!

网友L:
什么是伺服的动态重现性?我也想知道,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下? 通过上面的经典讨论使我进步不小,,谢谢伺服论坛!

网友M:
我是做进口步进电机产品业务的,在接触到的客户里面有很多人对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认识比较片面,似乎伺服电机就是步进电机的替代品、是一个更新换代的潮流。看到刘老师的留言十分佩服,真希望有更多的工程师能看到能理解,而非盲目的跟风。

网友A:
动态重现性,我是指伺服运动过程中位置-时间曲线的重现性,只要没有太大的问题,伺服定位是没有问题,但是过程滞后多少,就很难说了。

网友N:
强!谢谢刘老师了,

网友O:
看了刘老师和大天使对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见解,真是叫决,最近我也一直在寻思着两者使用场合的性能差异,获益非浅!回贴一幅,在此谢谢!

网友P:
刘岩利——高手也,并且是第一线的高手,十分佩服 请问刘老师是何方大师,本人有技术问题向你请教磋商。

网友Q:
刘兄论证精辟啊!有理有据! 楼主的这样的贴子也不只看过多少遍了,几乎各个工控论坛都有,一直都认为是经典,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虽然实际中碰到过一些问题,有时也感觉交流伺服似乎不如步进,但是从没怀疑过交流伺服系统的优越性。因为楼主的贴子也是十分经典-----虽然里面有些疑问。 比如:松下加到3000RPM用几毫秒。我在实际中,几乎给了最大的参数,也没有到过3000RPM。当然,即使到了2000RPM几乎也用了10多ms.还以为自己的电机有问题呢。 还请问刘兄一点: 交流伺服电机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滞后现象比较严重;但是步进马达也是接受脉冲,它的滞后就不用考虑了吗?为什么? 做学问的真的是讲究求实。 真做过并且应用到实际中才有发言权。 主席的话永远是对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R:
请问用于切割进料的电机最好选哪种.进料速度要很慢.6MM每秒以下.

网友S:
我刚刚接触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细读斑竹的详解和刘老师的评语,真是受益匪浅,这里谢过了

网友A:
为什么步进马达的滞后不用考虑?因为步进马达是一个开环控制,刚性100%的东西,不是根据反馈进行调整。

网友T:
我也是刚学工控的,还请各位老师指导. 我现想找一种电机,需要1秒内能顺转5圈,反转5圈. 1.5秒一个循环,往复运动.这样行吗? 请各位帮帮我吧! QQ:405155395

网友U:
看完了,学到不少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且刘老师真的很热情,谢谢刘老师!!!

网友V:
好,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P:
1。我用我的傻瓜控制器,将松下的电机很容易的就加到了5500转/分,启动时间确实很快, 2。ljf7086先生:你的问题非常简单,用我们的控制器加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都可以,即装即用

网友Q:
to 杨世祥: 您好。 你的控制器是这样好?是带负载运行吗?您的马达多大?驱动器多大?松下马达额定转速不是3000r/p吗?您的启动时间多少?真的是几ms?控制精度呢?稳定性如何?

网友W:
伺服和步进各有优缺点,都有彼此无法替代的特点: 1、在控制精度上,我个人的想法一般情况下还是伺服优于步进,步进是有细分,但细分高于40以上还有实际意义吗?256细分的步角已经出现大小步的现象了,如何谈精度?个人认为40以上的细分已经不能作为定位了,只能为了加强运行的平滑性,而伺服电机可以通过外部的编码器分辨率的加大来提高精度。 2、伺服在微动或定位保持上确实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是系统通过检测的位置信号进行的负反馈PID调节,它低于一个编码器分辨率时的微动不响应,定位保持时也是动态的响应外部负载而随时改变力矩以达到动态的静平衡,保持精度比步进差。 3、由于步进电机驱动通常带有细分,而停止时通常会停止在细分点也就是不是磁极点上,那么停电后再次上电时驱动器不会按照停止时的各相电流进行分配,那么出现了步进电机重新上电时通常会出现强烈的小振一下,也就是转子迅速与初始定子磁场对应,而伺服没有该现象。 4、关于响应时间,步进在其启动频率和加速允许的条件下确实可以做到比伺服快的多频繁正反向启动停止,但其有严格的启动频率和加速要求,如果是高频启动,例如:单次的0到1000转/分(普通步进只能几百转/分,举例按能达到高速的3相混合步进算),伺服从接到脉冲到整定结束的时间会比步进的加速时间快。 5、关于最高速和步进有丢步问题上:伺服优势明显。 6、伺服由于有PID调节,会有整定时间的问题,该时间会随速度的高低和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该整定时间可控性差。整定时间与加减速时间不同,整定时间由系统PID增益、积分时间常数、设定速度值等等因素影响。步进却没有整定时间的概念,加减速时间简单可控制。 7、转矩的控制上,步进的电机的转矩会随着速度的变化而明显改变,在高速区域会随着速度的变化产生强烈的下降;伺服在额定转速内最大转矩为恒力矩输出,而且伺服可以进行力矩控制,这是步进无法做倒的。 8、价格上,步进优势很明显。

网友X:
我厂改造的自动磨床使用的步进电机是用PLC控制,我正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A:
上面列出的8条,应该算是比较客观的了。 对于第一条,如果用好一点的驱动器,250细分还行(单向前进),不过这种驱动器的价格…… 第三条,斯达特三相驱动器的介绍上说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我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Y:
我们有一种快速应用大功机率交流伺服电机,从静止状态对额定转速,其加速时间只有50毫秒,电机功率15kw,转速1500或2000转/分均可,不知那个品牌的交活流伺服系统能满足要知。请高手指点。

网友Z:
请教以上高手使用何种PLC能控制交流司服电机?

网友AA:
请教   能否用一台三菱PLC控制十二台步进电机  要有正反转 和500转/s

网友W:
TO:YS,您好 首先我不是高手哦,请问您的要求?何种控制方式?如果是定位,速度要求多少?因为很多的PLC在不外加模块时的脉冲频率输出不是很高,十K到几十K。

网友W:
TO:dzy1211,您好! 500转/S?每秒500?是500/分?如果是每分钟500转可以考虑,每秒伺服也够戗啊,,,, 1、用三菱您需要外加模块恐怕好象也不行,一个2PG能带两轴,好象最多只能加4个模块,而且价格太贵,大材小用。。。 2、改用松下的PLC吧,他们好象有模块一个能带4个轴,3个模块就搞定了,自身还有2个脉冲输出口,价格会省些。。。 3、12轴有无特殊要求,同动?几轴插补?建议也可以用PC加控制卡试试,有国产的专用步进的控制卡

网友AB:
各位 我也是搞伺服电机的.步进电机被淘汰是早晚的事.

网友AC:
我觉得工控是很有搞头的,只是基础太差,考个工程硕士不知道有没有用??对PLC和伺服控制等非常感兴趣

网友AD(2005-06-18):
各位大大: 看過此篇.對於我這個新手而言.的確受用匪淺. 另請教一個問題.三菱MR-J2-C中ZP.DOG.CPO 信號如何使用? 謝謝.

网友AE:
真是受益匪浅,谢谢大家!

网友AF:
学无目境,三人行必有吾师也

网友AG:
我使用过力士乐的交流伺服电机,初次应用,好多东西都还没有弄懂,想和使用过的前辈交流学习,h1978@sohu.com

网友AH:
伺服系统的精度很大程度取决于采用的位置反馈信号,高分辨率的旋转变压器精度最好,高线数的编码器也不错。不过现在好像也有不采用位置传感器的准伺服,性能要差些。

网友:
国内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哪个牌子好?步进电机最高能达到多少转? 高速平滑应选哪个型号?

网友W:
国内的哪个品牌好?这个不好评判,否则有广告之嫌疑,哈哈,其实基本都差不多,因为大家都是互相学习和借鉴的。 步进电机能转多少转?简单点说:如果是混合2相的话在200~600转/分范围内不同型号的步进电机就会出现扭矩严重下降的现象了,一般都应用在200~600转以内的力矩没有严重下降的范围,具体您得看每款电机的频矩曲线来决定您的型号和运行速度。。。 混合3相的效果会明显比2相的好,2相混合电机即使在其转矩没有下降的阶段前随速度波动也很大,但混合3相在下降点前几乎为恒转矩,而且下降点也会比2相的大,一般在300~700转/分,个别型号甚至在1000转以上才出现转矩下降,具体您也需要看每个型号的电机频矩曲线。。。

网友AI:
那各位老师们,对富士和安川的牌子伺服运用起来效果怎样呢?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AI:
各位老师,你们知道运动控制卡吗?我现在刚做销售,对PMAC的运动控制卡不是很了解,想从你们这里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AJ:
我是交流伺服的新手 在调试过程碰到些问题,请那位大虾指点一下.具体情况如下: 我用的是三菱的伺服放大器及电机,工作在转矩模式下,由于工艺需求,希望很小的转矩下能启动电机并达到一定的转速。但在实际调式过程中,老觉的启动转矩大了点,是不是电器特性关系,还是参数设置问题。请知情者指点一下!! 谢谢 !!

网友AK:
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比较再纠缠就没意思了.请了解一下半闭环与全闭环.

网友AL:
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有何区别,哪位高手给讲解一下

网友AM:
伺服电机的转子为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V/U/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有2000线,2500线。我们是日本多摩川TAMAGAWA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中国总代理,在伺服上安川是NO.1,而在编码器上,亚洲市场当属多摩川了,其中安川的伺服编码器就是多摩川供应,其实在角度和位置控制中,有一种比编码器更好的产品,那就是旋转变压器,它主要能更好的应用在恶劣的环境中,IP值高。如果有什么事,各位可以打电话至0755-88350033-29,找熊生交谈,当然也向您学习! 还有,前面有人提到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一定要用晶体管型的,而不能用继电器型的!!! 直流伺服电机比交流伺服电机要好,但价格较贵!

网友AM: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而有刷主要是用碳刷的,较贵,大多数采用无刷直流伺服,在性能上主要有响应快,平稳,精度高等优点! 深圳市艾而特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业务PA部 熊伟 TEL:0755-88350033 FAX:0755-88350011

网友AN:
伺服电机的静态扭矩和动态扭矩的定义是什么?它们是怎么计算的?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W:
to:随时随地 您好,请向葛老板、周小姐、晏经理问好,呵呵。。。等偶有空回深圳去看望他们。。。 “前面有人提到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一定要用晶体管型的,而不能用继电器型的!!!”准确的说应该是PLC主机的脉冲口控制步进电机一定要用晶体管,如果采用扩展模块应该PLC主机晶体管继电器无所谓了,反正也不用它的I/O了。。。

网友AN:
有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W:
何来“静态扭矩和动态扭矩”?伺服参数里只有额定转矩值和瞬时最大转矩值之说啊。。。

网友AN:
你看三菱电机的样本啊,上面就有额定扭矩和静态扭矩

网友W:
晕忽忽的,您看的是哪的三菱样本啊?给你个三菱的网址你自己下个电子档的看看“http://www.ryoden-automation.com.cn/product/detial.asp?pid=3&tid=18”有个“产品样本”你下载看看有静态扭矩?动态扭矩?您的三菱样本的中文是不是您的供应商自己翻译的啊,呵呵,伺服参数应该没有动态静态扭矩之说的,只有额定和瞬时最大转矩。。。

网友W:
咳,现在好多的产品销售商的服务真的是没法说了,不仅产品售后的技术支持不到位,就是售前的有些技术选型资料和样本好多都自己翻译印刷,技术术语不准确真耽误事啊。。。商家啊商家,不能只把东西卖了收了钱就OK吧?去年有个客户找到我,说以前的产品供应商卖完整套设备在保修期内都不做技术服务,他们给钱对方都不来,其实就是个小问题,改改PLC程序就完了,咳。。。大家不能只为了钱吧?

网友AN:
谢谢凡夫俗子,非常感谢。我一定换了供应商。骂句粗话:他奶奶的胸

网友AN:
凡夫俗子前辈不知是何方高人,我是刚刚入门的菜鸟,有很多问题想求教,能否告知您的email 我得是xuyunfei6@zjip.com 谢谢

网友W:
TO:我很菜的兄弟, 我不是什么高人,呵呵,也是菜鸟一个的。。。 很高兴和大家能一起讨论解决问题。。。 我的Email:ffszmail@163.com

网友AM:
to凡夫俗子 您好!很高兴认识您,您以前在艾而特做过吧,我有点感觉,我们应当认识的,有机会大家见个面! 在技术上您是个老手,我得多向您学习呀!请多指教!

网友W:
TO:随时随地 您好!我们应该没见过面的,老葛他们会猜出来我是谁的,哈哈。。。您想啊,周小姐、晏经理都是北京人吧,我现在在北京混,呵呵,算起来我和他们认识5年了。。。有空还想再和晏经理去钓钓鱼、弹弹吉他、喝喝酒,呵呵、喝喝、只是岁月催人老啊,霜雪浸白了头哦,嘿嘿~~~ 我的技术也是菜鸟,大家以后一起交流学习哈

网友AL:
to:刘岩利 你好,刘老师。“为什么步进马达的滞后不用考虑?因为步进马达是一个开环控制,刚性100%的东西,不是根据反馈进行调整”。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步进电机在不丢步的情况下,几乎不存在滞后问题么?精度难道比作闭环的伺服高么?对于伺服电机的滞后是不是只能调其PID及速度前馈参数尽量减小而无法消除啊。我最近做的食品包装机在追踪上存在跟随误差,并且速度由低速升到高速的过程中跟随误差相应加大了(这是伺服滞后引起的吧),根本无法消除。因为他们以前用PLC做控制的时候由低速升到高速的过程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用户也就默认了,伺服控制本身所存在的误差和滞后所造成的误差与PLC控制所产生的误差应该怎样解释呢?

网友AO:
各位高手写得台好了,我一直搞工控机和PLC自动化系统,现在要搞运动控制,受益匪浅

网友A:
伺服的滞后单在驱动器上动脑筋,是不可能消除的,只能是在震荡和滞后中选一个。 所谓PLC控制产生的误差、伺服控制本身的误差、滞后所造成的误差,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P:
都是高手啊!!哎,可惜我是搞三凌PLC的,有机会向大家学习!

网友W:
to:lixianjunlg兄您好 请教您如何在三菱PLC(FX2N)里记忆并通过触摸屏显示17位的十进制的数? 难点因为一个D的范围是32767~-32767,支持2位D的运算才2147483647~-2147483647。。。17位严重超出范围了 多谢您。。。

网友AQ:
我最近用步进做一个包装机的系统,用的16细分,低速振动问题倒没什么,可能因为机械负载不是恒定的,PLC发相同数量的脉冲步进每次走的长度都不一样,步进电机选型比较大,应该不会有堵转的问题,可能就是大小步的问题吧?

网友A:
“每次走的长度都不一样”,差多少?16细分,只要不是太烂的驱动器,细分误差应该不是很明显。

网友AR:
刘岩利兄确高手也,也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AQ(2005-07-18):
先谢谢刘老师! 误差在0.3mm左右,辊子周长377.0mm,步进电机的步距角1.8°2:1齿轮减速,也就是电机转2转辊子转1转。 工程暂时被搁置,我这两天也在考虑是不是因为机械的打滑所造成的,客户的要求的精度是0.1mm(定长),定色标还没有开始做。

网友A:
步距角1.8°,误差0.6°左右,实在是太大了一点。感觉不象细分误差造成的。 如果方便,可以这样试一下,每次移动的长度,都设置为1.8°的整数倍,电机每次移动的距离都是整步,不停在细分位置上,其它所有条件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存在这0.3毫米的误差。

网友AS:
如果是伺服,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机械故障除外),伟大的刘邦主在步进问题上极力讲,步进不丢步,不丢步。这回看来也只有之乎者也不得要领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见,伺服与步进还是有一个本质不同的。伺服就是伺服,用起来放心。步进就是步进,因为便宜,你就要多费一点时间,多花一点力气,最后多扔一点金钱。

网友A:
看来,“沈阳老宋”是没有太多使用步进电机的经验。 对于“晓流”的问题,问题在步进电机的可能性不超过1%。0.3毫米的误差,对于电机的角度大约是0.6,这个数值对于“丢步”的情况而言,实在是小了一点,如果误差比较接近1.8,或者1.8的整数倍,就比较象是丢步造成的了。对于细分误差而言,0.6又太大了一点,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品牌、型号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但是总不至于差到这个程度,除非是驱动器已经坏了。 对这个问题而言,我有把握换了伺服也是一样。

网友AT:
哈哈,本题目我准备收藏了。看了以后很过瘾。谢谢大家的讨论。是各抒己见的讨论。我特别的受益。在此感谢大家了。 我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所有的讨论,应该去伪存真。如果说步进可以代替伺服,那么今天为什么伺服还在大量的应用而没有被步进所取代呢?伺服的方案四处可见呀?存在必有存在的道理。 工控领域采用的结构与方案千奇百怪。一种东西不可能覆盖全体。步进如果那么的完美,为什么在某些领域见不着他的身影呢?不要把两者可以共用的领域作为普遍性来阐述。

网友AQ:
先谢谢大家! 温州这几天刮台风,我没法上网。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很有道理,不过这个工程暂时被搁置,我自己公司又没有条件做实验,只能以后再试了。

网友P:
步进和伺服各有优缺点,步进可以丢步,伺服超过它的力矩范围也一样死机丢步,步进最大的优点是简单、便宜,可适应恶劣环境,因为它没有编码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在温度较高、环境太脏的情况下容易损坏。

网友P:
一次赚100万的故事——巧用步进电机 在冶金领域,有一个自动控制项目,我国长期不能解决,总是靠进口,价格十分昂贵,宝钢进口一套要80多万美金,折回人民币7-800万元,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落到笔者手中,我用了一个10牛米的步进电机,配上巧妙的机械设计,再加上一个简单的PLC和一个传感器,整个成本才2-30万元,一次投产成功,一次就赚了100万以上,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国家还奖励60万元。现在,外国公司已经在这个领域退出了中国市场,现在的价格已经降到40万左右了。这就是巧用步进电机的收获。 我们已经将步进电机的功能转化为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精确直线运动了,大力量数字控制直线运动这一难题,已经在中国解决了。

网友P:
再说巧用步进电机 顺便再说一句,我不是搞自动控制的,也没有学过一天自控,这个项目搞完后,我发现,自控不难,真的,一点都不难,关键是要抓住核心,不要在理论上钻牛角尖, 现在,我们用步进电机原理又攻下了另一个更大的难题,该项目引进一套要1400万元,除去机械(200万),核心控制和两只油缸要一千万以上(两只油缸最多20万),并且还不单卖。这又可为国家每套节省上千万元,这也是巧用步进电机的收获。

网友P:
求教:步进电机突然不动了? 我们在一个重要的设备上使用了两只德国百格拉的电机,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什么也没动,突然有一只怎么也不转了,查绕组,都是相同的电阻,查接头也没松动,查驱动电流大小,也没问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转了,请刘老师或高手指教!

网友A:
既然有两个电机,就彼此替换来确认问题是否可行?

网友P:
我们装在很重设备的内部了,要取出就要大动,所以先分析,实在没法才取出来,刘老师,你提供点可能的意见,以便我们参考。

网友A:
信号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W:
驱动器换很应该容易吧,不动电机,将两台驱动器交换一下使用,先排除驱动器问题。。。 如果电机的每相绕组都正常,也不排除电机的机械问题:例如轴承损坏等等。。。唯一可以试电机好坏与否的方法就是电机空载是否转了。。。 最后可能存在的就是传动的机械问题,例如丝杆或链条是否存在了机械卡死、是否被污物堵塞等等,电气系统断电的情况下能否用人工手动盘车(即人工转动传动部分),如果以前可以手动现在存在严重阻塞估计就是机械问题了。。。

网友W:
如果您手边还有台多余的电机就好了,可以用这电机去试两台驱动。。。如果发生问题,就检查那台驱动:1、驱动器本身问题;2、控制回路问题,发送脉冲是否正常。。。

网友AU:
如果控制回路问题,发送脉冲是异常,会有哪些现象?

网友A:
“如果控制回路问题,发送脉冲是异常,会有哪些现象?” 这要怎么回答?完全取决于发送脉冲的状态,也许“正常”一种状态,“异常”可能包含多少种状态?

网友W:
呵呵,老刘说的对,所谓异常:就是除了正常那种状态外的其他状态都是异常。。。哈哈 现象就是脉冲不能正常控制驱动器和电机了,甚至在空载正常转速下出现丢步、多步、震动、不动作等等现象。。。我遇见过几次步进电机多步的故障(多了10%到30%),最后查明都是控制器脉冲的问题,他们自己搭的控制脉冲电路,可能是控制程序本身没做好。。。还有控制输出电路存在问题造成脉冲的波形不稳定或杂波多就会造成驱动器多收到脉冲从而多步的现象。。。

网友AV:
其实人家说的几ms内加速到3000r/m 那是空载啊!不然怎么可能呢! 伺服电机有高精度的编码器啊!比如16万/r的编码器 就是4万线的 这可比步进的256细分高多了!但是用了这样的编码器 必须要用12bit 以上dac 50极对数的电机 而且速度只能到300-600r/m 用松下的只能到300r/m 因为松下的东西只能接受1m的脉冲!

网友AN(2005-08-24):
请问各位老师,伺服驱动配置回生电阻有什么作用?什么情况下需要配置回生电阻?

网友W:
和变频器的制动再生电阻一样的作用。。。减速制动时由电机产生的反电动势通过逆变电路反馈给直流母线造成直流母线过电压报警,这时通过制动单元的电压检测电路在报警电压来临之前打开泻压电路,让多余的电压通过制动回生电阻释放掉,所以这个电阻通常会在制动或减速时工作,如果电网电压不稳定造成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它也一样工作,它工作时要将电能释放的唯一方式就是发热,所以它的安装最好离其他器件空间大些的便于散热的地方,在现场我们曾遇见过有人被制动回生电阻烫伤的事故,呵呵,足见它的温升有多高了。。。不同功率的驱动器配备的电阻值不同。请按照驱动器手册进行电阻的选型和安装

网友AN:
谢谢凡夫俗子,我昨天晚上发给你的邮件收到了吗

网友W:
我去看看,呵呵,是ffszmail@163.com吗?

网友W:
to:xuyunfei1111,您好 给您回复邮件了,可能的话,明天上午给您电话再聊。。。

网友AW:
其实,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各有优缺点,步进的响应特性比较硬(不丢步的情况下)伺服由于有PID的调节存在总要出现过冲或延时.所以在许多做插补的场合象雕刻机这样的情况步进的雕刻精度往往比伺服好.

网友AX:
Dophin,你可以试试在运行过程中,对力矩进行调整,看行不行。

网友A:
这是精华贴,不相干的问题请另发贴,以免浪费今后看贴人的时间,谢谢!

网友AY(2005-11-08):
这个帖子实在是太精彩了!谢谢各位高手老师!

To 刘岩利老师:“伺服的滞后单在驱动器上动脑筋,是不可能消除的,只能是在震荡和滞后中选一个”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好的办法来消除伺服滞后吗?!特别是三轴或四轴插补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保证其各轴的响应速度接近呢!?

网友AY:
很精彩的帖子,谢谢各位高手了!
To: 刘岩利老师:“伺服的滞后单在驱动器上动脑筋,是不可能消除的,只能是在震荡和滞后中选一个。”那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减少伺服的滞后现象呢?!再就是怎样保证三轴或四轴插补各轴响应性能基本一致呢?!

网友AY:
呵呵!不好意思!刚才一直没有刷新出我回复的帖子就又发了一次!耽搁大家时间了!

网友A:
如果是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在不振荡的前提下,增加比例增益。如果是工作在速度模式下,在控制器上加入适当的速度前馈和积分,如果是力矩控制模式,再加适当的加速度前馈。

网友AZ:
太精彩了!!!

网友BA:
第一次发言,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多回车,可能是从记事本粘来的原因

网友BB:
刘岩利高手,佩服

网友BC:
各位高手前辈:
  我现在正在弄伺服控制,那位对MEI的LC/DSP运动控制卡有研究
请教一下,有关其控制编程的知识!wendy.wang@yuasa-tech.com

网友BD(2005-12-12):
各位老师:
   我刚入门,现在自己搞一台包装机想用步进电机控制(价格低)我想电机运行每分钟30-50转,一周内分4个位置两个位置与另一台电机同步两个位置与另一台电机异步(根据设定的袋长或光标进行加速或减速)不知道可不可以。
    谁家的步进电机比较好(价格也好)请给我推荐一个。
                                      非常感谢
su7373@163.com

网友A:
"一周内分4个位置两个位置与另一台电机同步两个位置与另一台电机异步"
这句话想看懂,还真有难度。
另外,新问题最好开新贴。

网友BA:
三边封?又不象,常州有几家步进好象还可以,也便宜

网友BE:
每次来看到我都想好好读一次!

网友BF:
主题明确,内容丰富,真精彩,收益必读!

网友BG:
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BH:
我干气动的恳想学工控方面知识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BI(2006-02-27):
各位老师
  一台伺服驱动器最多能带动几个电机(只要求能平稳运转)

网友A:
"一台伺服驱动器最多能带动几个电机(只要求能平稳运转)"
只要不是特别怪异的型号,是一个。

网友BJ:
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比较最重要的差别是价格
步进电机基本是国产的
伺服电机大部分是进口的
如果不计算成本的话当然是伺服电机

网友BI:
刘岩利老师
   我对伺服概念很模糊,但用量相当大.我公司现在采用的是国内冒品牌伺服,因为本公司机器有一道工序要求伺服拖动走齿轮磨合.为减低成本,我打算用一台驱动拖动几台电机(用一个电机的编码器,UVW并联)询问厂家技术员,告曰可行.但实际上电机噪音大,运转相对不够平稳.还有个问题,该产品在低压时驱动报警为过载而不是欠压,对方回答是正常现象,望赐教!

网友BK:
“步进与伺服,无所谓优劣,各有适用场合而已,一般来说,大负载,高速度的应用,不要用步进电机,但低负载、低速度的场合,高细分的步进性能比交流伺服要好。&价格”。====大家结合使用条件,自己选择吧

网友A:
很菜很菜2:

不了解你用的产品,提不出有意义的东西。

网友BL:
刘老师您好: 请问交流伺服电机采用速度控制方式和位置控制方式那个更好?这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我使用交流电机来控制转台的,采用控制卡莱控制电机。 还有交流电机模型如何建立(仿真时用)?可以介绍有关的参考资料吗? 谢谢您! yanmin2008@sohu.com

网友BM:
我的控制要求在30ms内完成,步进电机是不是就不能考虑了。
伺服和直线电机哪个更好一点。
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BN:
对有帮助!!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我的控制要求在30ms内完成,步进电机是不是就不能考虑了。"

你要在30ms完成什么?

“伺服和直线电机哪个更好一点”
你是问男人和年轻人那个比较有体力吗?直线伺服比较好

网友BM:
30ms完成1的直线位移,丝杠的螺距为4,需要的输出转矩约为0.3N.M,平均转速500r/min。看了楼主的话,这个指标对步进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如果选用直流伺服,30ms基本够用。
但是我们不希望闭环控制,还是希望用步进开环控制。刘老师,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30ms适当增大到多少ms选步进比较合适。
不甚感激

网友BM:
比如说时间从30ms延长到150ms,那么平均转速100r/min。电机的加速减速过程时间几十ms,是不是这样步进电机就基本够用了呢?
还有电机毕竟是机械运动,肯定象电磁阀一样有死区时间,步进电机的死区时间大概是多少。望老师们解答

网友A:
转1/4圈,30毫秒是难点儿,150毫秒不敢保证,但是可能性比较大,步进可以给个起跳频率,不一定要从0开始加速。
死区时间?也许有?没有发现过。

网友BM:
起跳频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不需要加速过程,可以直接启动的频率,比如,一般的步进电机直接给几百Hz的脉冲都可以直接转起来。

网友BO:
初学者:请问刘老师,对于动态定位,用伺服怎样进行控制

网友A:
"初学者:请问刘老师,对于动态定位,用伺服怎样进行控制"
这个,我无从答起,有没有具体一点的问题?

网友BP(2006-04-07):
请问刘岩利老师,我把步进电机的起动频率设为500HZ,正常工作频率设为35000HZ,从500HZ加速到35000HZ大概要多少时间,200ms可不可以做得到.

网友A:
具体的问题,只能你自己去尝试,你的电机在35000HZ还有多大的力矩,负载惯量是多少,能有多大的加速度,这些我怎么会知道?

网友BP:
好的,多谢刘老师的提醒

网友BQ:
想问一下,正如上面所说,由于步进电机驱动通常带有细分,而停止时通常会停止在细分点也就是不是磁极点上,那么,停在细分点上的步进不也是动平衡的过程吗?

网友BR:
高手还真多,

网友:
停在细分点上的步进不也是动平衡的过程吗?
如果用的驱动器很滥(不是一般的烂),也可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S:
听各位前辈的高论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BT:
听各位前辈的高论真是受益匪浅,我想问一个问题:怎样用一台PLC去控制4台伺服电机同步运行?其中两台正转,两台反转,无定位要求,但要能同步调速,交流伺服驱动器为松下MADDT1207型,怎样用三菱FX2N系列PLC与之配套?我刚入门,望各位高手指点谜津,谢谢了!!!

网友:
用PLC发脉冲给伺服。

网友BU:
学无目境,三人行必有吾师也;真是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BV(2006-05-16):
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帖子~!!
够精!!!!!!

网友BW:
确实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BX:
在这谢过了,我现在用一步进电机,一起动就发出噪声,不知是因为细或脉冲频率太低的问题,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
多大的噪声?电机有没有细分?速度是多少?有没有丢步?

网友BY(2006-06-18):
请问几位资深专家,伺服电机在运行和停止时,电压.电流矢量.

网友BZ(2006-11-11):
怎样最大限度的搞高步进电机 的速度.

网友CA:
安川的性能很不错,并且能大部分国产数控系统互配。刘老师的分析很精辟,很精确。伺服和步进没有绝对的谁差谁好,关键看使用的场合,高速、高响应的场合用伺服肯定要好一些,在要求微量进给的场合用5000-10000步的细分步进会比伺服好

网友CB:
普通饲服电机同紧螺用饲服电机有什么本质区别,价各相差10倍.

网友CC(2007-04-14):
很好的学习地方!!继续!!谢谢!!

网友CD:
看到这个贴就有点熟悉,我一查原来是在我买的一本书《运动控制与PLC》上一个小节原原本本抄下来的,但是听了这么多老师的分析,自己都有点迷茫了,好象又走到十字路口啦!到底我们买的这些自学书是不是太多漏洞啦?到底是误人子弟还是教育人呐!

网友CE:
未必是抄下来的,也许是抄上去的。书的读法,是要见仁见智的。

网友:
“到底我们买的这些自学书是不是太多漏洞啦?到底是误人子弟还是教育人呐!"
通常出书的人,主观上没有要教育人或者误人的意思,只是给自己增加些收入。

网友CF:
工作后学习可能多是自学的多,大多时候要理论联系实际。
读书也要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读的过程中要不思考比较。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不同的技术应用要一分为二的看。
原贴中是从适用伺服的场合看,步进电机有很多缺点。
刘版主又从适用步进电机的场合看,伺服电机也同样很多缺点。

网友CE:
“通常出书的人,主观上没有要教育人或者误人的意思,只是给自己增加些收入。”一读之下觉得太小看出书人了,可是细想想,现在的出书人还真是如此,真正的巨匠大师已经乘黄鹤而去,不再可能复返了。

另,在我看来,本文的原作者应该是先搞步进后做伺服的业内企业从业人士,而且很可能猜得出是谁,只是不便点名道姓了。

网友CG:
刘版这句“为什么步进马达的滞后不用考虑?因为步进马达是一个开环控制,刚性100%的东西,不是根据反馈进行调整” 是欠妥的。
    如果是恒流斩波控制器(不知道这种控制器是不是目前主流的步进控制器), 它是有一个电流环的,斩波频率低的话, 还是可以看到步进电机在静止时是有微微振动的。
    即使是全开环的控制器(如PWM控制),微观上看还是有一个通与断的关系存在,PWM波的频率低也可以看到电机在微微振动的。
   所以, 步进电机并不是一个100%刚性的东西。

网友CG:
无论整步,半步,开环,闭环, 步进电机的运动过程, 都是一个不停震荡的过程, 都是一个浪费能量的过程。对此有异议的欢迎到我的《步进电机空载时发热大还是带载时发热大》贴里讨论

网友A:
“所以, 步进电机并不是一个100%刚性的东西。”
个人意见,通常在步进电机的分辨率以内,这些抖动的幅度可以忽略不计;否则,可以认定是驱动器品质问题。
啊,又是一个根据经验忽略部分因素的问题。

网友CE:
"阿修罗的眼泪"的广告推广到这里了?

网友BS(2007-05-26):
各位老师、前辈:
  在下最近用FX2N PLC的1PG模块控制RORZE的步进电机,电机出轴端直接连接一个螺丝刀,来拧工件电机上的塑料螺钉。拧的时候要测螺钉下面的电机的运转电流,螺钉位置的高低对电机运行电流有直接影响,螺钉拧的越紧,电流就越大,直到堵转,要在电流值到达一个合理范围内的时候停止螺丝刀,再将塑料螺钉热烫,使螺钉和螺孔的螺纹融化后胶合,实现螺钉的自锁,防止打滑。
  现在碰到几个问题:1,步进电机有时振动很大,并伴随很大的异响。我的步进控制器已经设为100细分,如果再增加细分数的话,有可能无法达到启动时的高速150RPM,因为开始的时候需要高速把螺钉拧死;2,热烫完成时记录的电流与事后手动运行电机显示的电流有一定误差,其原因至今未知。
  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1,步进电机有时振动很大,并伴随很大的异响。”
如果是“有时”,那与细分设置就关系不大了。是否是负载“有时”有问题,比如偏心?

“2,热烫完成时记录的电流与事后手动运行电机显示的电流有一定误差”
电流是多少?差多少?“事后手动运行”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CE:
1. 步进电机振动很大,并伴随很大的异响时,能否确认电机没有丢步。“下面的电机”在此时的状态如何?它是什么类型的?

2,此误差是否落在“要在电流值到达一个合理范围内的时候停止螺丝刀”所规定的“合理范围之内?

网友BS:
对于第二个问题,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检测电流时加上一个合适的补偿量,我在原先的程序里已经加入了这一补偿功能,但是在调试的时候补偿量设的太小。
下面的电机是一个直流电机,该电机用于驱动汽车上的座椅,电机在进入设备处理前,有三个分离的部件:电机、带软轴的蜗杆、塑料螺母,系统的操作过程是将蜗杆涂上油脂后装入电机上的软轴孔内,然后把塑料螺母轻轻拧入螺孔,将组装好的电机放入夹具,夹具内有电极与电机的电极接触,通上直流电后,电机旋转,这时先测一下电机的空载电流,一般为小于2 Amp,然后上方的螺丝刀下降,压住塑料螺母,这时步进电机驱动螺丝刀拧紧螺母,同时下方的直流电机一直在旋转,当到达堵转电流后,螺丝刀以一个较低的速度反转,同时检测下方电机的电流,当该电流值比空载电流大0.5 Amp左右时,停止螺丝刀,然后烫头伸出,将螺母热烫。
第一个问题有点棘手啊。

网友CE:
“第一个问题有点棘手啊”“步进电机有时振动很大”,这个“有时”有什么规律吗?步进电机在拧塑料螺钉时,如何感知松紧,或者说如何处理螺钉松紧程度与步进进给频率间的关系,还是干脆就没有相应的控制。

网友CH(2007-07-30):
刘兄高见,有关交流伺服电机的知识我想了解更多一些。能否在给点资料 或着建议,谢谢。woshikinglong1@163.com

网友CE:
看论坛旧帖和精华文章。

网友CI:
步进真是好东西啊?低速大扭矩。再说步进也不是不能加位置回馈

网友CJ:
顶沈阳老宋!!!!!!!!!!
比较实在!!!!!!!!!!!!

网友CK:
第200学习,再温习一下,.................

网友CL:
看了刘老师和各位高手的分析.受益非浅.我想问一下在贴标行步进和伺服哪个更有优势.谢谢!

网友A(2007-08-30):
"看了刘老师和各位高手的分析.受益非浅.我想问一下在贴标行步进和伺服哪个更有优势"
具体对电机是什么要求?

网友CM:
学习之用!!谢谢刘老师了.

网友CN:
看完了,学到不少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且刘老师真的很热情,谢谢刘老师.

网友CO:
请教刘老师:
我现在要做电机同步控制,两台电机各自带动一根链条,两链条共同带动一个负载做垂直运动,在控制过程中不仅做到两电机同步运行还要做到负载的定位控制,我打算用PLC+变频器+编码器来做,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的电机,是否用可调速的异步电机取代伺服电机?负载大约重3.5T;用增量编码器还是用绝对值编码器做位置反馈比较好呢?

网友CP:
理论上,这样做不是不行,关键还是看你的精度要求,响应速度要求。至于绝对还是增量编码器用哪个好?没什么特别的需求就用增量的吧,不过记得要校零。

网友A:
如上所说,总要有个指标要求才能选方案吧。

网友CO:
对电机同步的要求比较高,因为要让负载平衡,负载运行到指定的位置停下来,类似于电梯的控制,两个编码器分别做两侧的位置反馈,电机的转速要求不高,500转/分左右,由于负载比较重,有转矩和惯量方面的要求,应该用那种电机我有点拿不定注意!

网友CQ:
越辩越清,不错

网友A:
"对电机同步的要求比较高,因为要让负载平衡,"
是多高?

网友CO:
真对不起,是我总是说的不够详细,让大家费心了.

网友CO:
我咨询了一下机械方面的工程师,要做到负载要在指定的位置停下来并保持住,直到再次启动,负载两侧位置相对固定位置要控制在10个毫米,10个毫米以内最好不过,我还想问,如果用伺服电机,电机自身的位置,转矩控制就可以满足整个控制要求,是否可以不用变频器和编码器了?

网友CE:
不知伺服电机转一圈对应多少mm?从功能上讲,只要驱动功率允许,以伺服取代变频+编码器毫无问题。

网友CK(2007-11-01):
再看看,精华贴

网友CR:
今天刚看到,不错,

网友CS(2008-02-02):
1.什么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
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
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
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
目的。

2.步进电机分哪几种?

步进电机分三种:永磁式(PM) ,反应式(VR)和混合式(HB)
永磁式步进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
反应式步进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
动都很大。在欧美等发达国家80年代已被淘汰;
混合式步进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
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

3.什么是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
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
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
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
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
进电机。

4.什么是DETENT TORQUE?

DETENT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
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使大家产生误解;由于
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

5.步进电机精度为多少?是否累积?

一般步进电机的精度为步进角的3-5%,且不累积。

6.步进电机的外表温度允许达到多少?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首先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于失步,
因此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应取决于不同电机磁性材料的退磁点;
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
上,所以步进电机外表温度在摄氏80-90度完全正常。

7.为什么步进电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
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
而导致力矩下降。

8.为什么步进电机低速时可以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速度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啸叫声?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
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
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
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
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9.如何克服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转时的振动和噪声?

步进电机低速转动时振动和噪声大是其固有的缺点,一般可采用以下方案来克服:

A.如步进电机正好工作在共振区,可通过改变减速比等机械传动避开共振区;
B.采用带有细分功能的驱动器,这是最常用的、最简便的方法;
C.换成步距角更小的步进电机,如三相或五相步进电机;
D.换成交流伺服电机,几乎可以完全克服震动和噪声,但成本较高;
E.在电机轴上加磁性阻尼器,市场上已有这种产品,但机械结构改变较大。

10.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是否能代表精度?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请参考有关文献),其主要目
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
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
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
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
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11.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与驱动器的串联接法和并联接法有什么区别?

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一般由两相驱动器来驱动,因此,连接时可以采用串联接法
或并联接法将四相电机接成两相使用。串联接法一般在电机转速较的场合使用,
此时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因而电机发热小;并联接法
一般在电机转速较高的场合使用(又称高速接法),所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
电机相电流的1.4倍,因而电机发热较大。

12.如何确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直流供电电源?

A.电压的确定

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供电电源电压一般是一个较宽的范围(比如IM483
的供电电压为12~48VDC),电源电压通常根据电机的工作转速和响应要
求来选择。如果电机工作转速较高或响应要求较快,那么电压取值也高,但
注意电源电压的纹波不能超过驱动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否则可能损坏驱动器。

B.电流的确定

供电电源电流一般根据驱动器的输出相电流I来确定。如果采用线性电源,
电源电流一般可取I的1.1~1.3倍;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电源电流一般可
取I 的1.5~2.0倍。

13.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FREE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当脱机信号FREE为低电平时,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流被切断,电机转子处于自
由状态(脱机状态)。在有些自动化设备中,如果在驱动器不断电的情况下要求
直接转动电机轴(手动方式),就可以将FREE信号置低,使电机脱机,进行手动
操作或调节。手动完成后,再将FREE信号置高,以继续自动控制。

14.如果用简单的方法调整两相步进电机通电后的转动方向?

只需将电机与驱动器接线的A+和A-(或者B+和B-)对调即可。

网友CT:
 高手,佩服佩服也!!

网友CU:
步进的启动转矩是怎么样来算得啊?

网友CE(2008-11-13):
“高分辨率的旋转变压器精度最好”———?!

网友CG(2009-01-15):
"楼主不知道步进电机驱动器有“细分”的概念。两相步进电机的步进角是1.8度没错,但是,现在64细分的驱动器也很常见了", 刘工 这个细分是不能用来定位的 除非步进电机负载小到可以忽略 或是大马拉小车

网友CG:
,伺服本身是没有保持力矩的,而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  其实步进电机的保持力矩跟伺服的保持力矩是一回事 刘工好好想想

网友CE:
引用 网友CG:
,伺服本身是没有保持力矩的,而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  其实步进电机的保持力矩跟伺服的保持力矩是一回事 刘工好好想想

所谓保持力矩应该是指电机在未通电状态下的(齿槽)定位力矩,由于混合式步进电机在一个齿距的范围内磁阻变化很大,因而即使不通电,也会产生较大的定位力矩,而伺服电机的重要设计目标之一就是要尽量减小齿槽定位力矩。

网友A:
引用 网友CG:
关于"楼主不知道步进电机驱动器有“细分”的概念。两相步进电机的步进角是1.8度没错,但是,现在64细分的驱动器也很常见了", 刘工 这个细分是不能用来定位的 除非步进电机负载小到可以忽略 或是大马拉小车

不知道您通常是用多大的马拉多大的车,以至于有什么离谱的印象。即使是Z轴的垂直应用,细分对于提高定位分辨率也是有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G:
关于,伺服本身是没有保持力矩的,而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  其实步进电机的保持力矩跟伺服的保持力矩是一回事 刘工好好想想

您所说的“保持力矩”大概和我所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CG:
"不知道您通常是用多大的马拉多大的车,以至于有什么离谱的印象。即使是Z轴的垂直应用,细分对于提高定位分辨率也是有效的 "     除非你是带位置反馈的步进 否则步进的细分对于精度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至于提高分辨率那也是假象   负载与细分定位的关系可以搜下以前我发的贴子  我以前的笔名是阿修罗的眼泪

网友CG:
引用刘工的原文"伺服本身是没有保持力矩的,而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区别在于,伺服电机的所谓静止,实际上是一个动平衡的过程,电机不会真的停在指定位置上"

我想我对刘工的"保持力矩"没有理解错, 除非刘工在上段话中说的是伺服没通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G:
关于"不知道您通常是用多大的马拉多大的车,以至于有什么离谱的印象。即使是Z轴的垂直应用,细分对于提高定位分辨率也是有效的 "     除非你是带位置反馈的步进 否则步进的细分对于精度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至于提高分辨率那也是假象   负载与细分定位的关系可以搜下以前我发的贴子  我以前的笔名是阿修罗的眼泪

您以前的帖子我是有印象,但是一直也没有认同过。细分是否能提高定位分辨率,我还是相信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结果。

网友A:
对:奔三十的男孩 关于

引用刘工的原文"伺服本身是没有保持力矩的,而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区别在于,伺服电机的所谓静止,实际上是一个动平衡的过程,电机不会真的停在指定位置上"

我想我对刘工的"保持力矩"没有理解错, 除非刘工在上段话中说的是伺服没通电

内容的回复:

我相信你你理解错了,如果不是对我的话理解错了,就是对伺服理解错了。

网友CG:
刘工原文 :  "伺服本身是没有保持力矩的,而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

假设步进电机整步空载运行, 摩擦忽略, 在电机停下后,  转子是停在磁极位置的 此时电机定子对转子的力矩是 T max*sin0度 即为0  即是保持力矩为零 当外加力矩T"时 定子与转子会错开一个电位角度r  在一定范围内 外加力矩越大 r 越大  并使得T max*sinr=T"   保持平衡状态 这也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并没有说有一个什么定量的保持力矩 外力小于它转子就静止什么的

“细分是否能提高定位分辨率,我还是相信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结果” 敢请刘工给个例子 给出相关数据 别放空炮

网友CG:
设n为细分数 如果刘岩利能给出步进电机在没有位置反馈  且电机额定扭矩T不大于负载的1/sin(90/n)倍的前提下  能用细分去提高定位精度或分辨率的实际工程应用例子我以后倒着头走路

网友CE:
看来“阿修罗的眼泪”虽然脱离步进入了伺服的行,但是理掌握伺服的道还有写距离啊!相信深入了解了伺服电机的力矩作用原理和矢量角的关系之后,反观步进细分,方能得以彻悟。

网友A:
“细分是否能提高定位分辨率,我还是相信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结果” 敢请刘工给个例子 给出相关数据 别放空炮
设n为细分数 如果刘岩利能给出步进电机在没有位置反馈 且电机额定扭矩T不大于负载的1/sin(90/n)倍的前提下 能用细分去提高定位精度或分辨率的实际工程应用例子我以后倒着头走路

年轻真好!

我不知道您之前是用步进电机干什么的。个人使用经验,是用步进电机实现X、Y、Z的定位,有带丝杠实现的,也有用直线步进实现的。细分后,定位精度确实难讲,相关因素太多,定位分辨率的提高,只要用个千分表甚至百分表就能看到。这没有必要放什么炮。XY的定位,除了摩擦力,就没有什么阻力了,Z轴除了自重基本也没有什么阻力,或者说,阻力是基本稳定的,肯定是满足您所说的大马拉小车的条件的。而且,这种应用方式,在步进电机的应用中,应该是占相当的比例的。

所谓大马拉小车,相信多数用步进电机的人都是这么用的,以此来减少丢步的可能性。步进电机的使用经验,多数也是基于这个前提的。不会因为选了64细分的驱动方式就选型时把扭矩提高64倍,但是用步进电机,不管是否细分,总要放出几倍来的。

网友CG:
"不会因为选了64细分的驱动方式就选型时把扭矩提高64倍"   其实这个倍数不是线线的  是按正弦规律变化的  我说过了很多次了.......

网友CV(2009-04-12):
今天看来,对我很有教益。顶!

网友CV:
机床的半闭环中,伺服的编码器信号是否送到数控系统?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CE:
由数控系统实现半闭环时,编码器信号一般由伺服驱动器转接至数控系统。

网友CW(2009-06-03):
引用 网友A:
关于写这个帖子的人,是卖交流伺服电机的吧?内容基本正确,但是,不全面。楼主用于对比的几个部分,有些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 1、控制精度不同显然,楼主不知道步进电机驱动器有“细分”的概念。两相步进电机的步进角是1.8度没错,但是,现在64细分的驱动器也很常见了。注意,这个时候,电机是200*64=12800个脉冲转一圈。而市面上常见的交流伺服,编码器不过是2048或者2500线的。当然,有17位编码器的电机,不过,步进驱动器也有256细分的。从分辨率而言,交流伺服还是要高一些,但是远没有楼主所写得那么夸张。而且,既然是说控制精度,那么,用过伺服的人都应该知道,伺服的动态重现性是分辨率的多少倍。就常规设计而言,选型时,要把重现性指标乘以5作为伺服反馈的分辨率。这样,伺服的控制精度真的比伺服好吗? 2、低频特性不同当步进电机细分数达到32以上时,基本就没有低频振动的问题了。而伺服想保持一个准确、稳定的低速,用过的人应该知道参数有多难调(只要速度、不要位置的话,还好做一点) 3、频矩特性不同对于转矩,需要补充一点,伺服本身是没有保持力矩的,而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区别在于,伺服电机的所谓静止,实际上是一个动平衡的过程,电机不会真的停在指定位置上(所以交流伺服的重现性要定到反馈分辨率的3-5倍,而步进电机重现性可以比分辨率更高)。 4、过载能力不同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对于力矩浪费的说法,还是有点意见。很多步进驱动器提供了半流功能,在不需要全力矩输出的时候,可以降低电流,减小力矩。 5、运行性能不同丢步确实是步进电机的致命缺陷,但是,伺服就可以不考虑加减速的曲线吗?你真给一个阶跃信号试试,电机会有多大的抖动。不过抖归抖,最终还是会停在正确的位置上,这确实比步进强。如果是定位控制,这个抖动无所谓了,如果是过程控制,谁敢这么用? 6、速度响应性能不同因为交流伺服可以有瞬间大扭矩输出,所以加速性能可能比步进强,不过松下加到3000RPM用几毫秒,先试过再来说话好不好?而且说到响应,那就不能不说交流伺服的本质缺陷——滞后。一般电机,速度环响应2毫秒,位置环响应则很少看到数据,一般认为是8毫秒。说到快速起停,伺服总是手其响应频率限制,而步进电机基本不用考虑响应时间的问题。用步进电机可以很简单的做到一秒起停100次,每次移动20微米,用伺服大家可以试试看。步进与伺服,无所谓优劣,各有适用场合而已,一般来说,大负载,高速度的应用,不要用步进电机,但低负载、低速度的场合,高细分的步进性能比交流伺服要好。

请问:你用过伺服电机吗?

网友CX:
有用!呵呵,谢谢各位大虾啦!!

网友CY:
好贴,,,感到收获非常大。。。。

网友A:
"请问:你用过伺服电机吗? "

用过,不过多是日本的,欧洲的比较少.

网友CZ(2010-08-29):
路过来看看,受教了

网友DA(2010-11-05):
刘老师好,大家好,我问一个问题。

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及电源,用什么可以代替PLC实现调速和正反转。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及电源,用什么可以代替PLC实现调速和正反转。谢谢!
伺服的话,通常有接收模拟电压的速度模式,原则上可以用一个电位器实现调速和正反转.

网友DB(2010-12-24):
刘岩利 老师,你好

我初次接触步进电机,我用的是WZM-3H130MS/WZM-2H090MS,其最大细分步进角为0。036度(每转步数10000),电机驱动器的输入脉冲频率为200KHZ,在这种情况下,能达到精确到0。001度的要求吗?如果精确到0。01度有可能吗?

我个人觉得最大精度也就是0。036度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其最大细分步进角为0。036度”“在这种情况下,能达到精确到0。001度的要求吗?如果精确到0。01度有可能吗?”

0.001是不用指望的,0.01也不是那么靠谱的。0.036么,可能性也不大。

定位精度、定位重复性与位置分辨率不是同一概念,(有太多用户混淆这几个概念)。您这个方式,可以认为位置分辨率就是0.036了。对于步进电机来说,理论上精度与重复性是可以比分辨率高的,不过那是在细分数很低,分辨率很粗糙的情况下。况且这个理论本身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精度说到0.01度和0.001度这个级别上,和影响步进电机定位角度精度的因素可以数出来3个(负载、机械的因素还都先不管)

一是电机本身的制造精度,内部磁极的位置是否精确。不过很少有厂家给出这个指标,至少我没见过。不过这个因素不影响定位的重复性。

二是驱动器的电流细分精度。如果是每次都停在整步/整拍的位置上,可以不管这个问题,否则,这也是个没谱的东西,如果是4细分,8细分,也许还靠谱一点,到几十细分的时候,就难说的很了。

三是电机线圈的磁滞,这东西您也可以把他理解成一种反向间隙,只是不好补偿而已。这个影响一般不大,但是如果要精度0.001度了,应该就不能忽略了。

上面三个因素,个人感觉,就在0.001度甚至是0.001度的目标下,都是不能忽略的问题。

个人曾经有机会测试过一款俄罗斯的两相直线步进电机(不是海顿卖的那种),一个磁极周期是1mm,厂家标称磁滞是3um。配美国太平洋的驱动器,250细分,每个细分步是1um。单向前进时,一个脉冲一个脉冲的发,基本上可以和千分表对得上。走的距离长一点,不同速度下,定位的位置最大差值是6um。

网友DB:
 刘岩利 老师,你好

   谢谢你的帮助,我公司的经理告诉我,他的项目是用单片机(ARM7)发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他不需要对步进电机做任何调整,只是(只是)通过单片机的软件程序设计来“细分”步进角,通过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个数来达到0.001或者0.01这个分辨率上。我一直觉得这不现实,可是他每次都说别的公司用这个办法做到了!!!我很怀疑这个说法!!!

   还有,他请人设计了电路板,我看到电路板上使用了ULN2003这个驱动器来驱动步进电机,我怀疑:1。ULN2003这个驱动器(最大驱动电流500mA)能否驱动大功率的电机;2。一般电机的硬件手册上说步进电机已经自带了光电耦合的驱动器,工作电流为8-15mA之间,我担心ULN2003的500mA会损坏步进电机,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软件程序,是如何细分步进角的,所以不知道能否实现这个分辨率。但是即使实现了,这也就是个名义分辨率而已,实际的定位重复性甚至定位精度,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ULN2003这样的东西,直接驱动电机恐怕有点偏小(当然也可能用的就是很小电机),用于驱动电机驱动器的信号接口,确实也有点大了。ULN2003这类芯片上标称的驱动电流,不是指这个芯片就会产生这么大的电流,只是说这东西作为一个开关,可以通过这么大的电流,不会因此就烧了电机驱动器。

网友DB:
刘岩利 老师,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DB:
刘岩利 老师,你好
     步进电机的齿轮比是什么意思,与细分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齿轮比,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DC:
伺服也好,步进也罢,只是一个运动执行元件罢了,只要是能够做到高精度和高响应性,以及性能的高一致性就基本可以符合使用的要求了至于你们说的滞后之类的那大多是与元器件运算速度和本身的软硬件设计有关,进口成熟产品上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C:
引用 网友A:
关于步进电机的齿轮比,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表示在使用脉冲+方向的信号方式控制时,伺服对输入的脉冲数(上位机的电机转动量

)和输出的脉冲数(也就是电机转动角度)的比值

网友DC:
引用 网友A:
关于步进电机的齿轮比,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上位机要求发出1000个脉冲,电机转1圈,若是2500线的编码器分辨率经过4倍乘后是10000个脉冲,那么伺服在接到1000个位置脉冲后控制电机转一圈,伺服的齿轮比就是1:10,同样的若是上位机只发出100个脉冲就希望伺服电机转一圈,那么齿轮比就是1:100

网友DC:
对:wghwghwgh 关于刘岩利 老师,你好
     步进电机的齿轮比是什么意思,与细分有什么关系
内容的回复:

细分是细分,齿轮比是齿轮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细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电机,转一圈,若是带的是2500线的编码器,那么它反馈回来的标准的位置信号就有2500个脉冲是真实的,也就是按照全闭环控制原理:收到一个运转脉冲电机运转1/2500的角度,然后编码器可以检测到一个1/2500的位置移动量并反馈给伺服器,若是我们对他进行4细分,那么也就是1/2500角度和2/2500角度之间再分成4个等分来控制电机转动的角度,但是这个4等分的位置是编码器无法检测到位移量的,是通过精密的逻辑运算和伺服控制软件来保证的,这样可以起到优化电机运行轨迹的效果

网友A:
上面说的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几乎所有的伺服驱动器上都会有一队这样的可设置参数。但目前的问题是“步进电机的齿轮比”

网友DB(2011-01-24):
各位高手,你们好

 在步进电机的控制中,CPU发一个脉冲,步进电机走一步,那么发一个5微秒的脉冲和一个5毫秒的脉冲有没有区别呢???

有人告诉我说脉冲的时间长短,可以达到纯粹软件的“细分”,这个说法对吗?我觉得别扭!

网友A:
“那么发一个5微秒的脉冲和一个5毫秒的脉冲有没有区别呢???”
没有区别,除非驱动器把5us的信号当杂波滤掉了。

“脉冲的时间长短,可以达到纯粹软件的“细分”,这个说法对吗?我觉得别扭! ”

这么高深的说法,我以前没听过。现在看到了也没能理解。

网友DB:
刘岩利 老师,你好

你的指导对我帮助很大,我刚刚接触步进电机没几天,这几天公司这群250总是误导我,他们的说法我在机器上试过了,根本不对,浪费了我很多时间。

如果CPU与步进电机之间只通过光电耦合连接,那么想通过 软件 来达到 细分 (比如18细分:0。1度)的目的,那么软件算法的大体思路是什么呢?

你只要告诉我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行,电路板和驱动程序我已经调试好了,就差步进电机这个部分了

网友A:
如果CPU与步进电机之间只通过光电耦合连接,

是连接步进电机还是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对一般用户来说,细分是在驱动器上实现的。从电路来说,细分要阔制每相电流的大小,而不是简单电流有无。对两相4拍驱动的电机来说,一拍的变化就是1/4周期,电流的相位角变了90度。18细分,就是把电机的相电流由原本的0-90度的相位变化分为0-5度、5-10度、10-15、……、85-90度的18步。

网友DB:
刘岩利 老师,你好

上个帖子没说清楚,不好意思。

公司给我的电路板对应的原理图是光藕和步进电机驱动器相连。

我看到许多步进电机的资料上,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和CPU直接相连,这个实际中可性吗?

你刚才说的18细分的思路,可以用何种软件算法(不用硬件电路)实现?

网友A:
光耦知识用来隔离电位的,多少也有点滤波的作用,就控制原理上不是必要的。不过,如果不是自己设计驱动器,而是使用现成的驱动器,您就不必操心细分的算法了。

网友DD(2012-02-16):
引用 网友W:
关于TO:网友AM 您好!我们应该没见过面的,老葛他们会猜出来我是谁的,哈哈。。。您想啊,周小姐、晏经理都是北京人吧,我现在在北京混,呵呵,算起来我和他们认识5年了。。。有空还想再和晏经理去钓钓鱼、弹弹吉他、喝喝酒,呵呵、喝喝、只是岁月催人老啊,霜雪浸白了头哦,嘿嘿~~~ 我的技术也是菜鸟,大家以后一起交流学习哈

老凡,我有个客户反映步进电机失步无反馈,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DD:
老凡,我有个客户反映步进电机失步无反馈,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DE(2016-01-15):
赶紧学习下。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