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知识18个问题------供初学者参考[分享]

楼主(2005-04-13):
变频器基础知识18个问题------供初学者参考[分享] 变频器基础知识------供初学者参考 1、什麽是变频器?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2、PWM和PAM的不同点是什麽?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3、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麽不同? 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石电感。 4、为什麽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非同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麽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於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5、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於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麽电流是否增加? 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6、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采用变频器运转,随著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气上的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於带有转矩自动增强功能的变频器,起动转矩为100%以上,可以带全负载起动。 7、V/f模式是什麽意思? 频率下降时电压V也成比例下降,这个问题已在回答4说明。V与f的比例关系是考虑了电机特性而预先决定的,通常在控制器的存储装置(ROM)中存有几种特性,可以用开关或标度盘进行选择。 8、按比例地改V和f时,电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频率下降时完全成比例地降低电压,那麽由於交流阻抗变小而直流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下产生地转矩有减小的倾向。因此,在低频时给定V/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地起动转矩,这种补偿称增强起动。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V/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 9、在说明书上写著变速范围60~6Hz,即10:1,那麽在6Hz以下就没有输出功率吗? 在6Hz以下仍可输出功率,但根据电机温升和起动转矩的大小等条件,最低使用频率取6Hz左右,此时电动机可输出额定转矩而不会引起严重的发热问题。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起动频率)根据机种为0.5~3Hz. 10、对於一般电机的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转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况下时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电压不变,大体为恒功率特性,在高速下要求相同转矩时,必须注意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11、所谓开环是什麽意思? 给所使用的电机装置设速度检出器(PG),将实际转速反馈给控制装置进行控制的,称为“闭环”,不用PG运转的就叫作“开环”。通用变频器多为开环方式,也有的机种利用选件可进行PG反馈。 12、实际转速对於给定速度有偏差时如何办?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於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使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於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13、如果用带有PG的电机,进行反馈後速度精度能提高吗? 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植取决於PG本身的精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解析度。14、失速防止功能是什麽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 15、 有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和加减速时间共同给定的机种,这有什麽意义? 加减速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对於短时间加速、缓慢减速场合,或者对於小型机床需要严格给定生产节拍时间的场合是适宜的,但对於风机传动等场合,加减速时间都较长,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可以共同给定。 16、 什麽是再生制动?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非同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叫作再生(电气)制动。 17 、是否能得到更大的制动力? 从电机再生出来的能量贮积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器中,由於电容器的容量和耐压的关系,通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约为额定转矩的10%~20%。如采用选用件制动单元,可以达到50%~100%。 18 、转矩提升问题 自控系统的设定信号可通过变频器灵活自如地指挥频率变化,控制工艺指标,如在烟草行业的糖料、香料工序,可由皮带称的流量信号来控制变频器频率,使泵的转速随流量信号自动变化,调节加料量,均匀地加入香精、糖料。也可利用生产线起停信号通过正、反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及正、反转,成为自动流水线的一部分。此外在流水生产线上,当前方设备有故障时後方设备应自动停机。变频器的紧急停止端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在SANKEN、MF、FUT和FVT系列变频器中可以预先设定三四个甚至多达七个频率,在有些设备上可据此设置自动生产流程。设定好工作频率及时间後,变频器可使电机按顺序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转速运行,形成一个自动的生产流程。

网友A:
多上传一些这样的资料,我顶!

网友B:
不错,写的挺好

网友C:
写得很好,我以前都不知道变频器是怎么工作的呢,现在基本上了解了. 谢谢~~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源共享.希望我们的论坛里能有更多的指导我们进步的文章.

网友E:
谢谢您 非常感谢 现在的毕业生就需要这样的指导 大学教育和现实工作太脱节了

网友F:
楼上那位兄弟说得是什么呀, 这些都是理论性的东西呀

网友G:
说来凑巧,虫子前几天去一家著名欧洲公司面试,答的问卷居然和搂主的问题几乎完全一莫一样。 我的答题方式很简单,以上的每个问题我都在15个字答完。我不知道这样的考卷方式是否合理,虫子也知道上述的问题很基本,但是这怎么就能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我宁肯你给我一个陌生的plc或触摸屏或变频器,让我在一个小时内编一套控制程序出来,或者给一个控制思想让我作出方案来、或者你可以让我做一个小功能的单片机程序来。这样才是衡量一个人水平的东西啊! 基础概念固然重要,但要体现一个人水平不是用基础概念衡量的,不知虫子发言是否得当,只是这种方式难免让人气馁。 就凭着几个问题我能要6k的工资,我恐怕也没有勇气提! 得罪,得罪

网友H:
谢谢,不错的, 希望继续有更好的

楼主:
不是所有人跟像虫子一样高, 你是落选了?

网友G:
不知道啊!还等消息呢

网友I:
比较切合实际,不知以后能否多看这样的文章?

网友J:
虽然搞了多年的自动化了,不过基础问题还是需要复习一下。

楼主:
那就预祝成功!

网友I:
能不能再讲得细一点,深一点。

网友G:
大天使你是不是泰格动力国际有限公司的?http://www.tigerpower.net.cn 他们的技术问答里和你所讲一样 天,

楼主:
不是! 我是一个国企里的

网友G:
还没有消息,俺痛,为了钱。按准备做销售!!!! 评论: 一颗工控届有希望的新星就这样眨巴眨巴的陨落了

楼主:
现在很多人企业,特别是国企,有几个能干自己喜欢的. 我进厂不是拿电工来用,还不如读个中专出来的好

网友K:
你好。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学电力电子,我的毕业设计是关于这方面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滤波器是怎么加的.谢谢。我的邮箱shanxi1130@163.com.

网友G:
呵呵,你找任何一家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面有介绍

网友L(2005-08-07):
我们厂有一台变频器出了点问题,就是它只能带动小功率的电机,不能带动大电机!!是不是你上面说的转矩提升的问题!? 我刚做这一行没多久,好多不懂,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M:
能结合品牌,讲具体应用该多好啊!

网友N(2006-06-16):
谢谢了  我仔细看呢

网友O:
基础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基础是万万不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