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灭中间继电器交流弧

楼主(2005-04-13):
牵引力80N的电磁铁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断开后触点会产生较大火花,导至触点不到一个月就粘死,请问高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负载过大,用接触器,或换带负载能力大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对! 直接换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 推荐用木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