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归档报表”问题

楼主(2005-04-13):
1。归档是否可以通过一个按钮产生信号来决定如何开始和终止归档 2。归档的变量值如何制作报表,样式怎么改变

网友A:
1.归档可以通过按钮产生信号来中止和开始,具体可以查看使用手册2的第10部分 2.关于报表你应该查看你的组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