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pcl-818hd 计数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5-04-13):
1.如何用pcl-818hd的counter0 gate 端输入被测方波,测量方波宽度. 2.如果能输入方波,用什么dll控件. 3.能不能用37引脚 pacer 输出信号 10m hz 送入 clk端. 4.此计数器能否实时测量宽度

楼主:
wht.你想要说点什么?? 有谁做过类似的东西吗??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Counter0.CIn 输入 10mhz clock, Counter0.Gate 输入被测方波; 当 Couner0.Gate(方波) 为 high 时, counter 开始计数, 记下此时的 counter value; 当 Counter0.Gate(方波) 为 low 时, counter 停止计数, 记下此时的 counter value. 上述两个 counter value 相减(10mhz clock), 取得此方波宽度(clock次数), 换算成时间. 宽度(时间) = clock 次数 x 1/10m = clocks x 0.1us 例: 若一个方波 (high的部份) 的 counter 计数为 3000 个 clocks, 则方波宽度(时间) = 3000 x 0.1us = 300us = 0.3ms 若方波的时间宽度很短, 则可以多取几个方波来算其平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