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教总线高手:我该选择哪种接口方式?

楼主(2005-04-13):
各位高手:我单位最近准备设计一套监测系统,各监测点分布比较分散,最远的离监测中心约5公里。终端机数据由UART输出,在这样远的距离下如何将信号可靠地传回监测中心?以下是本人的方案,请大家指点,评价一下,若都不妥,请谈谈你的方案: 1、终端机+RS232远程驱动器(可延长5-10公里)连接至监测中心,再经RS232<<->>TCP/IP转换后由网线连接在交换机,主控计算机也连接在交换机上实现监控管理等; 2、终端机+RS485总线连接至监测中心,再经RS485<<->>TCP/IP转换后由网线连接在交换机,主控计算机也连接在交换机上实现监控管理等; 请大家帮忙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以太网连呢? 或者直接用232或485连到主控计算机呢?

楼主:
我们的现场设备准备用单片机系统,用以太网连接比较麻烦;而且转成TCP/IP数据后监控中心的用户程序比较容易编写:) 怪石大哥给点建议吧

网友B:
你传输这么远的距离,用RS232方式要用3根线传输吧,由于地环流,浪涌等的影响,很可能给系统造成一定的不稳定因素。但是你采用RS485方式又传输不了那么远的距离吧,如果加中继的话工程成本会加大的。呵呵比较麻烦哟。如果你们那里能用光纤传输的话,可以考虑用串口到光纤的设备。你可以到http://www.jara.cn/product/看看我们的2501S。呵呵你要用的串口服务器RS232-TCP/IP以太网也有啊!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和我联系:010-82896716-812 李先生。

网友C:
很简单。自己做一个单片机局域网就行了。 一个概念:网桥、交换机这些设备都是可以用单片机实现的。你的系统,协议只涉及第2层,程序完全可以自己做。C51就可以。 “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是很平常的,使复杂的事情变简单,甚至是十分简单,那就是创造性。”——摘自《网络互连—网桥、路由器、交换机和互连协议》 如果我做,首先做一个光纤环形主干网,(有现成的)。当然是用单片机作节点兼网桥的(C51源程序,还不到1K)。然后所有的监测点、终端、监测中心只管通过网桥往上挂就行了。(这是你要做的程序部分。)这与高速公路或者FDDI的意思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