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转矩控制问题

楼主(2005-04-13):
伺服电机控制模式在转矩控制模式下,以0---10v的模拟电压控制伺服电机的转矩进行控制,电机功率为750w小惯量,现在的问题是当转矩达到4nm时转矩就不再提高,请问是何原因?

楼主:
不好意思!伺服电机功率1KW中惯量!请赐教!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西门子的伺服系统,则在功能图370里有扭矩比例限幅器,你的情况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你可以到www.simocontrol.com去下载一些资料看看,在相关资料里!

网友B:
检查一下驱动器是否对电流进行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