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关于PH/ORP 传送器

楼主(2005-04-14):
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污水处理站,PH/ORP仪表都统一装在中控室中,但是现场的操作人员加药(加石灰)不能在现场看到数值,想在现场装个传送器.谁能提供比较便宜的传送器. 还有,能用2台仪表同时用一个电极吗?(不同生产厂家的)谢谢

网友A:
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这几天我正好在给客户翻译PH计的说明说,你可以在现场安装一个带模拟4-20mA输出的显示仪表,在中控室的仪表接收4-20mA信号显示

网友B:
你好, 我说做仪表销售得,建议你用北京英华达的EN6000B3的数显表,价格不贵,性能绝对一流,它采用了全英国技术,如果需要,请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C:
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有PH/ORP变送器,价格合理欢迎咨询。

网友D:
加数显表。便宜!

网友E:
欢迎访问 www.fbtc.com.cn 有PH/ORP电极,和所配显示表,系列丰富、价格合理!

网友F:
厂家不同,好象不能用同一个电极吧,没见过那样用的

楼主(2005-10-07):
多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G:
2台仪表不可以用1个电极

楼主:
楼上的为什么不能用一个电极啊? 一个PH计和一个数显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H:
就是的啊 用同一个信号不行袄

网友I:
一般PH/ORP自带的仪表与探极是专用的,而且仪表自身就带有4-20mA信号输出.加一个数显表,用PH/ORP输出的信号给数显表显示就行了.

网友J(2006-03-24):
串联一个指针表

网友K: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