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准输出信号的定义标准

楼主(2005-04-14):
本人前段时间有人问,为什么温度传感器的标准输出信号为4-20mA,而不是从0mA开始的。 平时经常用这些标准信号,单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定义,标准输出信号是以什么原则来定义的?还有些信号是0-10V,0-5V等,希望哪位明白的大虾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传感器输出通常和器件有关没有标准输出。 变送器的标准输出信号基本沿用 II、III 型电动仪表的变送器标准,国际通用。 II 型电动仪表的变送器标准 0-10mA、0-5V; III 型电动仪表的变送器标准为4-20mA、1-5V。 从 4 mA 开始至少有两个好处:1. 可提供变送器电源;2. 可通过 4mA 存在检测仪表接线状态。 其他的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B:
针对“传感器的标准输出信号为4-20mA,而不是从0mA开始的” 变送器断电时输出也是0mA,因此无法判断,当前的测量值为最小,还是没电了 在这个角度看,4-20>0-20

网友B:
才看见与周公的第二点同,呵呵

网友C:
原作交流,不过建议还是看仪表有关的书籍80315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