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热用户选何种流量计合适?

楼主(2005-04-14):
最近忙着开发热用户,现正在编客户供热方案,客户提出蒸汽计量用的流量计精度要高,请问哪些流量计、变送器、显示仪比较合适?谢谢! 参数:0.65MPa(表压)、200摄氏度、最大60T/H、常用45--55T/H、介质:过热蒸汽。

楼主:
补充:管径:DN400

网友A:
用高温的漩涡流量传感器加个流量积算仪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建议你用涡街流量计,如果是过热蒸汽那再配一个温度变送器和一个压力变送器,把这些信号送给流量积算仪,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完美得组合了,如果又什么需要,请直接与我联系025-86473178找杨先生即可

网友C:
您最好选用测量高温蒸汽的涡街流量计,但涡街有个缺点就是怕震动,其它的没什么,性价比很不错的!

网友D:
德尔塔巴插入式流量计(均速管原理)测量DN400的蒸汽流量是比较合适的一种选择,压损小,差压大,安装极其简单方便,日常维护少。而且性价比很高。有兴趣可以上www.maxonic.net看看。

网友E:
涡街流量计比较合适。

网友F:
涡街的精度现在最高能到多少了??

网友G:
德尔塔巴插入式流量计(均速管原理)测量DN400的蒸汽流量是比较合适的一种选择,压损小,差压大,安装极其简单方便,日常维护少。支持,要加温压补偿。

网友H:
涡街流量计是比较合适的选择!精度现在实际可达到0.5%.就楼主的要求应该配相应的压力和温度变送器.还要考虑防爆功能!欧洲品牌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如:E+H,SIEMENS等.

网友I:
涡街不行,0.5的精度那是在吹牛,建议用威力巴,积算仪采用温压补偿.精度一般可达1%

网友H:
SIEMENS的涡街确实可达0.5%。只是现在出厂标定都只能标1%。再配上DANFOSS的压力变送器跟温度传感器做温压补偿是很吧错的哦!价格可能略高了一点,但是性能绝对保证!

网友J(2005-05-30):
其实测量蒸汽的流量计最好是旋涡或涡街流量计配以温度压力补正,就象自然风所说。还有目前比较适用的是热量计量有热量计也是可以的,就如昕煜科技所说。

网友K:
推荐您选用我公司生产的专利产品: IC卡预付费式流量热能积算仪 它是为热网贸易计量收费设计的专用仪表。采用优于386性能的CPU;高精度的24位A/D转换器及隔离运放;符合国家标准GB/T2624-93及国际标准IAPWS-2000的流量热量计算方法;焓值、密度、分度表等所有参数均采用大容量的表格查询,比常规采用拟合公式更精确;确保其测量精度优于0.1%FS,计量精度优于0.2%FS。
它除了采用独一无二的专利技术,如:IC卡预付费功能、自整定功能、传感器/变送器失效设定值功能等(其它专利技术为防互联网泄密,请来电咨询)外,还拥有完善的防盗用、抄表、充值记录、通讯接口、分电盘(配电电源)、报警接口、密码保护、曲线显示、棒图显示等功能。 与其配套的收费充值软件、远程监控软件、无线通讯组件、收费大厅查询机等,为您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 1998年至今,它已在我国东北的多个热电厂、供热公司现场应用,经过了不断更新、完善,其最新的第三代产品更加可靠、更加方便、集成度更高、价格更低。(可提供具体用户联系方式,请来电咨询)。 我公司现欲在全国推广这款流量热能积算仪,欢迎各流量计生产厂家、智能仪表厂家、代理商、工程商及热电厂/热力公司,来电洽谈合作事宜。 电话:0432-4686470 4686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