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充电电阻怎么算?

楼主(2005-04-14):
高人赐教变频器的充电电阻该怎么算啊?其计算公式是怎样的啊

网友A:
在实际维修中,充电电阻阻值要求不是很严格,从几欧到几十欧都可以,变频器功率越大则充电电阻阻值越小,功率越大 。

楼主:
那又和功率的关系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