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高手

楼主(2005-04-14):
请教各位高手: 用运动控制卡控制两个伺服电机,目的是让两个电机完全同步(同一转速),怎样实现?

网友A:
两个电机的电源线接线完全一样,只接其中一个电机的码盘反馈,试一下。

网友A:
忘了说了,你的驱动器的功率允许的话

楼主:
用两个伺服驱动器,两个伺服电机,用运动控制卡控制,怎样实现?

网友A:
我在直流电机上试过,给驱动器发同一信号--就是驱动器信号输入端都连在控制卡的信号输出端。由于两个电机的动态特性不可能完全一样,要达到绝对的同步是不行的。

楼主:
刘一名: 谢谢您,将两个伺服驱动器设为位置方式,都接入控制卡同一信号输出端,不知可行?

网友A:
我在直流电机使用可以,不知道你的驱动器和电机型号,(本人对交流伺服了解不多),两个驱动器的设置必须一样.

网友B:
对于刘一名的方式,个人认为不好,电机自身的特性和负载情况不会一致的。 西安杨的方式,会比刘一名的好一些。

网友C:
请教刘版主, 还有其他更好的同步方式吗?

网友B:
当然是用控制卡对两个驱动器都进行闭环控制效果会比较好,使用控制卡上的同步指令(如果有的话)或着执行同样的指令但是如果对自己的PID调整能力没有信心,用脉冲控制会方便得多。

网友D:
可以将两个控制器以主从方式连接。以Lenze9300系列为例:主控制器的速度信号取自运动控制卡,而从属控制器的速度信号则取自主控制器的X10端口。 当然,绝对的同步是不可能的。

网友E:
对于楼主的问题,不知是要一个方案,还是要给大家一个讨论机会。要是索求方案吧,没有精度要求,没有具体对象,只能空谈;要是让大家讨论吧,“完全同步“本来就子虚乌有,不谈也罢。

楼主:
钟秀斌: 您好,怪我没把问题交代清楚。 问题是:用运动控制卡控制两个伺服驱动器,两个伺服电机,让两个电机同步运转(精度要求:相差0。001度),怎样实现?先谢过。

网友B:
是电机的同步要求还是负载的同步要求?0.001度,要检测出这个误差,就算用17位编码器的电机也不够。无论上面所说的哪种方式,这个误差看都看不见,如何控制?要测这个角度,指望伺服编码器应该是没指望的。这个要求如果是提在负载上的,还可以通过减速机来提高伺服的分辨率。而即使这样做了,也必须在负载端装圆光栅。毕竟再贵的减速机,也不能保证这样的转动精度。 对于这样的精度要求,还必须问一下转速,否则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楼主:
刘老师: 您好,电机和服载直连,精度要求刚问过用户是 0。003度,可用17位编码器,转速250r/m,用控制卡怎样实现?谢过。

网友E:
To:西安杨: 以我的经验,你应该在做一个印刷之类的设备,对于0.001或0.003这样的精度,换算到角度应该是3.6秒或10秒左右,对吧?如果电机与负载直接连接,应该没有哪家伺服可以完成这个精度(用直驱电机转速太高)。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减速机,比如10:1,把电机的转速提高到2500rpm,根据精度要求反推过来,使用17位的编码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理论上)。我公司方案是:Trio控制器MC206+三菱或安川17位码盘反馈的电机即可。当让其他品牌也有能实现该功能的控制器和电机。

网友F:
很久没注意论坛了,都没发现斑竹换了,真是失败啊。恭喜刘SIR了,这段时间生意如何啊

网友B:
多谢老鼠杰利。      对于钟秀斌的方案,用1:10的减速机,什么减速机能保证这个传动精度?总体误差不过才10秒,减速机的背隙应该会把这个误差全部吃掉,还不一定够。不在负载上装圆光栅,恐怕不行。   这个要求,如果不能放宽的话,用普通交流伺服来做,应该不是很现实。

网友G:
还是用直驱电机来做吧,本身精度比较高,再用好一点的控制卡同步问题不大,就是价格会很贵。

网友E:
to:刘岩利 早就知道有人会那样说,不过没有理解我说过的话,只能这样。

网友G:
呵呵,钟兄用得不是普通减速机,我这里帮顶一下。但那样成本如何呢?

网友H:
没有对负栽的要求这些全是空谈,应该说控制目的是什么,如两负栽间是钢性连接,就可以用主从驱动的方式,像龙门吊一样,如是非钢性连接,就可以用其同步控制功能去实现,真正那么高的精度在现实中也是不好检测的,但实际是可忽略的,也就是说可以达到的.

楼主:
to 热雪冷夜: “两负栽间是钢性连接,就可以用主从驱动的方式,像龙门吊一样,如是非钢性连接,就可以用其同步控制功能去实现”为什么?

网友B:
即使是刚性连接,如果不能在控制上做到同步的话,两个电机的电流往往会明显一大一小。

网友I(2009-12-15):
刘SIR       如果我  有2台交流电机  S7300控制器   编码器2个   变频器2个 光电管(电机齿轮  带腰孔若干   光电管对射测电机转速)   可以给我做个PID控制的原理图吗            309649904@qq.com      这是学习方案   谢谢

网友:
建议你看看西门子的simitionD, 你的要求应该能够满足。不过价格很贵。

我见过simitionD带动两个电机, 可以达到高速的同步。当时的工作情况是:

在两个电机的轴上分别安装直径大约为30mm的可有四个齿的齿盘, 两个电机高速旋转得过程中,电机底座相向运动达到齿盘咬合,然后分开。 在速度的变化过程中, 能够执行同样的动作。 当然, 四个齿不是完全咬合的, 存在四分之一的间隙。

据我目测, 速度可以达到2000转以上。 这个似乎是采用电子凸轮的原理, 详细情况不了解。

有机会接触的这个产品的兄弟可以看看, 这个性能绝对没得说,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同国内的产品一比, 啥都不说了。

网友:
工控各位兄弟, 有没有对电子凸轮精通的?

两个电机同步, 采用高精度编码器之类的方案, 似乎是永远满足不了的。 电机的启动过程很难达到速度一致, 不适那么好做得,理论只是理论。

网友B:
两个电机同步, 采用高精度编码器之类的方案, 似乎是永远满足不了的。 电机的启动过程很难达到速度一致, 不适那么好做得,理论只是理论。

当然,理论只是理论,但实际上也没有要求绝对同步的,只是允许偏差大小的问题。

网友J:
不用电子凸轮,一样可以达到同步,比如带相位调整功能的电子齿轮,双驱同步等等。

同步总是有指标的,需根据指标选取最经济的实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