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安全问题请教!!

楼主(2005-04-14):
我设置了一下工作台里的安全设置,把用户名设成了系统管理员"SYSTEM ADMINISTRATOR",可是现在我关不掉IFIX了,它总是弹出"您的安全级别不允许关闭IFIX软件",而且工作台关掉后就再也打不开了,也是因为没有特权,我把IFIX卸载后再重装结果还是一样的,怎么办啦,哪位教教我????????

网友A(2008-09-24):
因为你没有设置SYSTEM ADMINISTRATOR的特权,他默认只是运行的,所以你关不了,你要再进入内部再设为全部特权。

网友B(2012-03-13):
SYSTEM ADMINISTRATOR.这是个默认的用户名,一般只要把密码改掉就可以了。忘掉秘密,只好换个路径重新装IFIX,重新建SCU文件。把PIC,PDB文件COPY来。或者把原先的SCU文件找到,改掉名字,重新COPY一个可用SCU文件,二者名称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