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安全特权问题请教!!

楼主(2005-04-14):
我设置了一下工作台里的安全设置,把用户名设成了系统管理员"SYSTEM ADMINISTRATOR",可是现在我关不掉IFIX了,它总是弹出"您的安全级别不允许关闭IFIX软件",而且工作台关掉后就再也打不开了,也是因为没有特权,我把IFIX卸载后再重装结果还是一样的,怎么办啦,哪位教教我????????

网友A:
到天涯客工作室发言,我们回答。 www.tianyake.net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你可能是忘了设置安全里的自动登陆节点的安全级别了。只要把自动登陆节点里第一个用户该为SYSTEM ADMINISTRATOR就可以了。还有你要起用安全设置啊。另外你说的关闭和打开的问题随时可以解决,只要用ifix自带的登录用admin 用户名,密码也是admin 这是系统默认的。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2005-12-21):
删除local目录在装保证没问题
当然也可以直接删除安全文件
local目录中的*.utl为安全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