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键盘,显示程序

楼主(2005-04-14):
我有一个问题:我搞温控毕业设计,采用3X3键盘输入,6数码管输出,通过键盘设定时间,温度,而后计时,同时显示计时时间,计时时间到,停止加热丝加热,同时显示采集温度,并且温度也通过设定,高于设定停加热,底于开始加热,我搞不明白了,请你帮助。

网友A:
单片机做吗?键盘轮询方式即可,温度用ad,不是很难

网友B:
键盘查询方式,中断方式都可以。温度可以使用AD也可以使用 DS18B20一线串行通讯式温度传感器。benishzho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