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施耐德高手请进

楼主(2005-04-14):
各位大侠: 紧急救援———施耐德ATV28系列11KW在检查驱动以及参数都正常的情况下。运行50HZ输出100V左右,WHY?注:输入及输出都屏蔽了(由于接了2相380,家里没有11KW电机)谢谢指导

网友A:
是否自动节能运行参数打开,三相平衡吗

楼主:
我是恢复了出厂值改了2个参数后试的(输入、输出屏蔽参数),三相很平衡

楼主(2005-05-30):
难道没人知道吗?郁闷

网友B:
1,接3相电机 2,把电机参数输入到变频器,进行辩识 3,检查电容

网友C(2005-08-01):
能不能把你的故障描述得清楚一点,是运行在50HZ的时候输出的100V有问题,还是50HZ,100V的时候输入输出都屏蔽了?

网友D:
哎,你开了节能呀, 一运行,你就量输出,一直量啊,你就知了

网友E:
运行正常吗,您用的什么型号的表测得的电压?如果确保上述均没问题那就是参数设置问题,即最高频率对应的最高电压这一参数最高频率设高了

网友F(2005-09-19):
请教各位大虾,施耐德变频器和东芝变频器之间是否存在母子关系?还是相互合作的关系?

网友G(2005-11-21):
施耐德的ATV28产品,就是由东芝OEM的,一个产品,两个牌子、型号。

网友H:
版主你可以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再试验一下看看,如果不行你把情况说清楚。

网友I:
zhousqc:
您说的不完全对,东芝是施耐德的OEM,2个型号硬件完全一样!但是软件不一样的!而且现在施耐德小功率已经国产,价格何东芝相比要便宜点,但大功率价格差不多。
据东芝今年培训说:东芝(施耐德)变频器销量世界第一,不知道真假。有知道内情的朋友吗?

网友J:
求助: RTV84调速器的资料,谢谢。
那位大侠,可提供请告知lptkz@126.com

网友K(2005-12-24):
放心吧!变频器是好的,因为你没有带电机或很小的电机,这是变频器为了防止缺相报警和安全考虑自动降低输出电压。带匹配的负载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L:
检查基本频率是否为50HZ,如下 确怀疑主板有问题

网友I:
西南风:
对机器不熟悉就不要乱讲,免的误导别人!

网友M:
求助ATV-58电源芯片INTC001107,谁有请留下联系方式,0571-88820936,88829567杭州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