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与二线

楼主(2005-04-14):
各位高人: 在下的问题是这样的: 使用ARM作为上位机,通过RS485串口对伺服驱动器进行控制。伺服驱动器为Kollmorgen的ServoStar cd系列。上位机的串口为二线制,而伺服的串口为四线制。这如何连接? 在下已经尝试过把TX+和RX+短接作为B线,TX-和RX-短接作为A线,但是并没见效。上位机的界面显示写串口无误,伺服却没有反应。 在下刚刚接触串口通信,一点小问题也会给弄得寝食不安,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需要转换器?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B:
推荐您用一个泓格的I-7188,来完成这个全双工和半双工的转换问题。 需要自己用C来写一段很简单的小程序。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7188_index_c.htm 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B:
另外,用I-7520A应该也可以达成,不用写程序。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a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