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负载特性问题

楼主(2005-04-14):
各位大虾,今天有人问我以下几个问题.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感性、容性、阻性负载等几个的含义? 感性、容性、阻性负载分别是哪些东西(举例说明)? 最好要详细一点的,谢谢!

网友A:
感性负载:有线圈的性质。如:电动机、变压器等 容性负载:有电容的性质。如:电容。 阻性负载:就是电阻,如:灯泡、电炉等

楼主:
怀军你好! 非常感谢你,还有没有详细一点的了?

网友B:
感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 容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容性(如负载为补偿电容) 阻性负载: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帜灯:电炉) 混联电路中容抗比感抗大,电路呈容性反之为感性

网友C:
同意以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