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的影响

楼主(2005-04-14):
谐 波 影 响 总 汇 : 受影响的设备、系统 影响的内容。 感应电机——主要是引起定子绕组过热,对绕线式转子是转子过热,危及绝缘;还引起机械振动、局部过电压等 变压器——引起绕组、外层硅钢片、外壳、金属紧固零件的局部发热,降低输出功率;还引起早身、噪声和振动 电容器——增加介质的局部放电和老化;还引起机械振动 电缆——增加浸渍绝缘局部放电和升温,缩短寿命 消弧线圈——延迟或阻碍消弧作用 断路器——降低遮断能力,延缓甚至阻碍熄弧,有时损坏断路器。 避雷针——涌流延长其放电时间,导致损坏。 换流装置——使触发脉间隔不均,个别不能运行 电压互感器——可能引发参数谐频谐振而损坏 同步电机——主要是引起转子表面局部过热,也能引起定子零件过热,常常降低输出功率;还可能引起振动等。 计算机、遥控、数据传送、网络中心等——引起数据丢失、误显示、误动、误传、元件损坏等 电力系统——增加线损,降低安全 电能表——增加误差,其净影响是增大供电线损率 其他常规计量表—— 增加误差,造成其波值大于实际的问题 继电保护——引起误启动、误动跳闸、拒动、损坏,常常引起事故或扩大停电事故 自动装置——导致误判断、误动、误控制 市话、移动等通信系统——主要是引起电话杂音,有时出现过电压 当今工业领域一般采用以下几个方法:1.滤波法、2.吸收法、3.隔离法、4.回避法。但是其针对的只是1000KZ以下的谐波,而对于1000KZ以上的谐波却起不到什么作用,往往这种高次谐波对设备的危害是最大的。其他的方法如:电源净化器、铁磁谐振交流稳压器、在线式UPS 等抗尖峰脉冲干扰虽然有一定效果,只是体积大,价格贵。 生产设备要在一个纯净的用电环境下工作,必须解决电源干扰。与一般无线电电磁干扰一样,非线性负载产生的高次谐波通过传导、电磁辐射和感应耦合三种方式对电源及邻近用电设备产生谐波污染。传导是指高次谐波按着各自的阻抗分流到电源系统和并联的负载,对并联的电气设备产生干扰,感应耦合是指在传导的过程中,与输出线平行敷设的导线又会产生电磁耦合形成感应,干扰电磁辐射是指非线性负载输出端的高次谐波还会产生辐射作用,对邻近的无线电及电子设备产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