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计的结构

楼主(2005-04-14):
各位,在下有一问题不明想请教各位高人,流量计是否由一次元件和流量变送器组成。

网友A:
现在一体化的多了吧,直接输出都是标准信号

网友B:
这么说可以

网友C:
太笼统了几乎所有的仪表都是一次元件和一次元件和变送器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