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PLC输出不停止

楼主(2005-04-14):
各位前辈:大家好》小弟有一事不明,望大家指点迷津。小弟采用的是S7-226XM的plc,经转换后,有一模拟信号的电压输出为9V(正常),但是当不再调用该输出子程序后,仍有模拟量输出,甚至将模式开到stop后,模拟口还有电压9V,怎么回事?救急啊

网友A:
因为模拟量映射区的数值没有改变,所以仍然保持。你需要清零才可以,这是西门子和别的PLC不同的地方所在。

网友B:
呵呵,是这样,我也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