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按钮问题

楼主(2005-04-14):
请问各路大师,在IFIX里怎么样使一个按钮动作为一个变量赋值"0"或"1"啊,比如说起停动作.请赐教!!

网友A:
我试下 初始化时,按钮的caption属性值为启动,当然相应的数字量标签的值就为1。在按钮的click事件加代码用if语句如下 if 按钮的caption=启动 then caption=停止,同时标签值为0 else if caption=停止 then caption=启动 ,同时标签值为1

网友B:
使用Toggle Digitalpoint 函数来切换数字量标签的状态或者使用fix自带的数字量切换专家就可以!

网友C:
可以在VB里可以编写

网友D:
用不了那么复杂吧,IFIX应该有自己带的脚本专家,在那里随便处理一下就OK了的。把按钮的caption属性值为TURE

网友E:
支持 学游泳的鱼,我也是这样用的,感觉很方便,且很通用,还可以赋不同的植

网友F(2005-05-31):
支持学游泳的鱼,只是最好在初始化里将CAPTION设为停止,数字量值设为0,为了醒目还可以使用字体颜色的变化。eg: cmd.forcolor=vbg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