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请问有关2003系列的can 和rs232 接口的差别

楼主(2005-04-14):
请问2003系列的can 和rs232 接口功能是否相同,cpu与pc机通讯是否使用任何一种接口都可以完成cpu与pc机通讯任务,如果不能,can接口电缆怎么接线?

网友A:
如果您所说的cpu与pc机通讯是指使用PC机对CPU编程,那么应当使用RS232;如果您所说的cpu与pc机通讯是指在PC机上实现对CPU内数据的监控,那么RS232和CAN接口都可以,只不过选择CAN时,您需要配一块PCI插槽的CAN接口卡,如5LS172.6。

楼主:
非常感谢,我刚接触,知道的很少,请多多帮忙 我用计算机作编程器,那么,除了需要串口连接(2,3,5对3,2 5)外,是否还需要软连接?串口的波特率等属性我设置过了。

网友A:
您只要在AS或PG2000中对于串口属性进行设置即可,不需要在WINDOWS的设置管理器中对端口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