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BB软启动器的情况

楼主(2005-04-14):
各位,我现在想做一些软启动器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我可能要做abb的产品,所以请教一下这方面的专家,软启动器的作用是什么?ABB的软启动气又有什么特点?其他品牌的有没有质量和价格不错的,能否提供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A:
ABB。避免在使用直接起动和星三角起动时出现的电气和机械问题,软启动器顺畅地软启动、软停止,最大程度地减少机械上和电气上的冲击。可代替星三角起动,与标准的星三角起动相比,软启动器通过的电流减少了42% 。 在常规负荷的应用中,如泵、压缩机、升降机、电梯短距离输送带和船头推进器等。重负荷的应用,如离心机、压碎机、混合机、搅拌机和长距离输送带等。 ABB软启动器:ICD显示,10种不同的语言选择,包括汉语。参数功能强大,现场总线通讯等。 020-8527004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