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能否根据条件存储数据?是否有表格显示?

楼主(2005-04-14):
Intouch能否根据条件存储数据?是否有表格显示? 我想让Intouch根据条件存储数据,就是说一个整型的变量根据一个Bool类变量改变来存储,不知怎样实现? 然后存储的数据能否在表格中显示,不需要很复杂的表格,只要一行能显示出这三个变量就行了。 哪位前辈知道的话请指教。

网友A:
存到数据库,再用SQL条件 显示数据表格.

楼主:
谢谢 但是用Intouch记录事件功能存储的时候不能根据条件存储啊,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存储? 谢谢指教!!!

网友A:
是指Alarm吗?intouch有自带的工具. 可先放在SQL 2000中,再从数据库中取数呀. 如果是日志就没有办法作. 记录事件,如果是自已写脚本根据条件,写数据库应该可以作.

楼主:
邓工: 不好意思,应该是记录数据,不是记录事件。 我想应该是写脚本存数据,但是相关的脚本我找不到,邓工如果知道的话请指教, 是不是需要安装专门的软件?

楼主:
Intouch的报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