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2005-04-14):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台三菱A044—2。2K的机风扇不转了,报故障代码为EFAN换了风扇后开机起动后一会又报这个故障EFAN但是变频器输出正常,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怎么修啊,谁有这种机的说明书呀,能不能给小弟一份啊。

网友A:
三菱与普通的不一样

楼主:
刚哥: 我是从三菱变频器上折下来的呀,只不过是不同系列的而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三菱的变频器每一个系列的风扇都不一样吗?

网友A:
黄色线是检测线,输出是脉冲信号.

网友B:
检查一下接线,应该是信号没有

网友C:
这当然了,小功率用小,大的用大的,换一把同型号的风扇,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原来用的是MMF-06D24DS的,我现在用的是MEF-06D24ES代用的,但是代上去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是不是三菱A044的机出现报警后故障代码自动存贮了呀,在每一次开机时都要显示出来呀,谁有这种机的说明书呀,可不可以给小弟提供一份呀,电子版的以可以.我的电话是13249882646,小王,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我查过了,就黄线输出到一个光耦控制端,光耦输出到CPU的一个脚,到地,就是光耦输出让CPU的这只脚的信号处于高电平和低电平,我把光耦一直处于低电平还是报这个故障啊 是不是要把故障记录清除才可以让该机不报警啊!

网友A:
光耦输出的也是脉冲

网友D:
把冷却风扇插座上对应黄黑两线的引脚短路再试试,如果还不好就是cpu板坏了

网友E:
一是风扇型号不-样,主要电流一样,所以仅馈值不认同,但是可以用没什幺?

楼主:
TO:WHZCJ:请问一下如果这样用下去的话对变频器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F:
各位老大,现在都不使用日本货了,况且它又这么不好用!该考虑换掉它了,选个国产的,如果考虑性能比较高一点就考虑一下欧洲的品派吧!

网友G(2009-07-27):
我也想知道。我维修的。是士林台湾的。仿制三菱这款的。现在也报这个警。我从厂里那里拿来关键这里面没风扇。怎么解决呀。能不能屏蔽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