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急:PRO-FACE下载数据线

楼主(2005-04-14):
谁有PRO-FACE触摸屏编程用数据线,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联系你所在区域的天任电子有限公司要一根.

网友B:
用网线自己做一根,几块人民币就搞定了.

网友C:
楼上,能否公开制作方法,谢谢!

网友D:
如果带网口的触摸屏的话,用机对机的互连网线就可以了。如果是串口下载的话就要用到专用的下载电缆了。^_^

网友E:
我有,你在蘇州附近嗎?若是你可以到我這裡拿,不是又不會做就只有找天任了。 0512-63272111-835 劉偉

网友F:
我拆开看过了,电缆带芯片的。

网友G:
楼上说的对,是232块,不过最好还是找天任公司

楼主(2007-07-02):
三菱FX1N两轴控制程序怎么做啊?谢谢那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H(2007-11-29):
买人机PROFACE附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