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的程序控制问题

楼主(2005-04-14):
我选用的是威达的数据输入输出卡DIO-24,选用DELPHI作为编程工具,因为C口的8位可以分两部分使用,现在我定义PC0~PC3为输入,PC4~PC7为输出,而DELPHI中最少要对一个字节(8位)操作,请前辈指教用什么语句单独控制4位的输入或输出?谢谢谢谢!!

网友A:
直接用 8 bits data 操作, 输入时... low 4 bits 为输入, 读进来的 high 4 bits 略过不管它. 输出时也是用 8 bits data 输出, 但受限于硬件的设定, 所以只有 high 4 bits 会真的输出.

楼主:
非常感谢GaryLin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