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系列PLC与PC的通讯线可以自制吗?

楼主(2005-04-14):
淘到一台三菱的FX-2N 的PLC 请教前辈一下,与PC联系的数据线能不能自己做一条?谁能告诉俺?先谢了!

网友A:
当然能,直接焊一根就成了。

网友B:
我也想自制一条,但不知PLC的圆孔八芯如何与PC的COM口的线号联接。各位大师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10-05-18):
PLC的圆孔八芯是用的什么协议?

网友C:
网上有东西教你怎样做,有电路图。不过买一个也不贵啊,何必省这点钱呢?

网友D:
当然可以了,参照手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