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到电机的电源线过长有何补救措施?

楼主(2005-04-14):
变频器到电机的电源线过长(超过100m)会产生相间电压降,对电机及变频器都有影响,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补救措施,谢谢!

网友A:
调调载波系数吧 QQ:11280899 jtx1688@163.com

网友B:
没办法只有减少变频器到电机的电源线

网友C:
如果原来没用屏蔽线,改用屏蔽的。

网友D:
加大线径。布线要求超过30米就加大线径,我的经验是每30米加大一档。

网友E:
如果原来没用屏蔽线,改用屏蔽的?不知道寄生电容和线缆带不带屏蔽有何关系?

网友F:
加输出电抗

网友F:
增大变频功率

网友G:
变频器的选择要加大一级。小的要放大两级。 加du/dt滤波器。

网友H:
我这里刚刚有一个例子,距离将近有300米,变频器选大一档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太远,你还不放心的话,你可以选大两档

网友I:
加输出电抗器\滤波器

网友J:
三菱品牌可以布线长度500m没问题。ok

网友K:
sinoryan说的对,加输出电抗器\滤波器可以解决。

网友L:
对加的输出电抗器有要求吗? 是越大越好,还是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