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监控问题

楼主(2005-04-14):
想问一下,如果用一台PC机与多台单片机用MODBUS协议组成一网络,有没有可能实时采集各个单片机上的数据(比如说运行电流)?(要每台都要实时显示)。 是不是PC逐一地对每个单片机都发送请求数据信号,然后接收1#单片机数据信号,然后再发送对2#数据请求,在接收2#数据,如此类推?? 这样好象很慢,实时性不是很高..... 还望指点一下实时网络具体怎么传输数据的,谢谢.

网友A:
其实没有必要啊! 你可以把发送和接收分别采用两个线程来处理啊! 就可以啦!

楼主:
可是MODBUS可以同时接受和发送的吗? 小弟我是初学者,还希望多指教. 你那两个线程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晕,怎么一下子发这么多……

网友B:
测电流用我们的省事,可靠 QQ:10815405

网友C:
从通讯方式上可以这样处理: 1、改点名方式为广播方式,一条命令下去后,每个点按顺序(ID)自动以相同的时间间隔回数据; 2、采用收发分离,用计算机的两个串口分别处理收、发,高层管理软件可以做到按两个线程进行管理。

网友D:
to : guangtoujian 如果物理层你采用485总线,只能采取轮询查问方式,因为485不支持全双工。 若采用以太网tcp/ip或者rs422方式,可以让主单片机主动上送,这样电流变化越死区后马上数据发送给pc机,这样可以大大挺高速度。 希望同行人士探讨。 qq:11744171 msn:south_bird@hotmail.com

网友E:
可以用广播的方式,下位机自动向上位机请求中断,读数据用一个线程来做,让主程序随时响应下位机的请求。我是这样想的,交流信箱: alixnuaa@163.com

网友D:
to彭文明: 可以用广播的方式,下位机自动向上位机请求中断。 你这种方式根本不可取,广播方式一般用在对时、全召唤等情况。这个方案中不同数据稍有变化,广播命令就无法照顾全部。即使数据全部相同,但你的广播命令也需定时轮询发送,这样也无法满足实时需求!

网友F:
我也有个系统用于实时显示运行机车的位置,采用无线传输。机车少时(少于10辆),可以用轮询方式。再多时,就来不及了。只能采用机车主动发送(位置更新即发送,因而是随机发的)。但这种事件驱动方式要解决传输通道的冲突问题,简单的可以用分时隙ALAHA协议,应付一般系统就可以了(容量可以达200~300终端)

楼主:
在RS485总线中,如果采用两个线程分别接受和发送好象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RS485是半双工的,要么接受要么发送,多线程也没什么用啊。

网友G:
实时性是不是够高要看具体项目的要求.....